[笔电] dell N5010笔记本背光不亮,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9-07-11):
一直在用的dell N5010笔记本电脑,虽然年限有点长了,但日常处理个文档之类的还是够用了,开关机速度也很快,这几天突然出现屏幕背光不亮的状况,但是能听到系统正常启动的声音,然后关机了再开机有时候又能亮,这样搞了几次现在彻底不行了,只听到系统启动的声音,隐约能看到屏幕有显示,但是背光不亮了,拆开看了屏线等接触也都正常,请问下高手们估计是哪个硬件出现问题了呢?拿去售后估计维修成本高不划算了,能不能自己在网上买配件自己解决呢。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背光驱动检查一下还有背光灯

网友:
这种似乎只能换屏幕了。。。前几天我爸的笔记本背光灭了1/4,电脑城表示没法修,只能整个屏幕更换

网友:
感觉像是排线问题!

网友A:
这种一般是显示屏背光电路问题,排线,背光保险(一般在主板排线附近,嫌疑最大),背光升压电路,都有可能,当然,显示屏本身问题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显示屏背光电路问题,排线,背光保险(一般在主板排线附近,嫌疑最大),背光升压电路,都有可能 ...

感谢指点,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吧,看了下某宝上显示屏也就一百多块,准备直接买来换屏是不是保险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吧,看了下某宝上显示屏也就一百多块,准备直接买来换屏是不是保险一点 ...

大多数有影背光不亮不是屏幕的问题(用手电照照看看是否是仅仅没背光),遇到最多的是屏线磨损导致短路,然后烧背光供电保险。不建议直接买屏幕。有动手能力就拆开,测量下背光的19v(12-21v都有可能)到达屏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有影背光不亮不是屏幕的问题(用手电照照看看是否是仅仅没背光),遇到最多的是屏线磨损导致短路, ...

打开屏幕测了,有19v电压到屏幕电源板的led -ged led -pwr, 灯珠用万用表打了也都是好的,水平有限,没办法查下去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能不能开机正常使用再说吧

网友:
基本屏排线,换屏

网友(2021-08-22):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也是屏幕有显示无背光,坏之前可能屏线老化的原因,显示忽明忽暗的,后面就一直很暗,最后换屏线后直接就灭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