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达代工的Dell AFC1212DE 12v风扇拆解并加装安全网用作排烟

楼主(2019-07-11):
手里有个矿机拆下来的暴力风扇,是台达代工的Dell AFC1212DE ,工作电流达到1.6A,试了一下,满载风量确实很大,想用作排烟,既然用作排烟,也不需要这么大的风量,于是改成USB供电,考虑到安全,加装了安全网,效果不错。
外观

铭牌,指标,型号Dell AFC1212DE,Y4575,电流1.6A,台达代工

轴承,由于没有卡钳,没有拆下来

加装的安全网

整体效果

试了一下,效果不错,谢谢观看!

网友A:
多来几个代替油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来几个代替油烟机

那还是算了

网友:
风扇确实挺好~

网友B:
有滚珠轴承和铜管结构的话应该是正品,可惜的是没看到无刷电机铁芯和电路板,我一般看拆解后看里面的电机,最好手绕风扇无刷电机线圈,改钕铁硼磁钢,5V的话不用。

网友C:
几年前买了几个 组合成了一个大电扇,专门对付停电~~~现在很多年不停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滚珠轴承和铜管结构的话应该是正品,可惜的是没看到无刷电机铁芯和电路板,我一般看拆解后看里面的电机, ...

有没有具体方法?5V的话不用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买了几个 组合成了一个大电扇,专门对付停电~~~现在很多年不停电了

那不得好大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滚珠轴承和铜管结构的话应该是正品,可惜的是没看到无刷电机铁芯和电路板,我一般看拆解后看里面的电机, ...

想办法拆开了,这是里面的电路,请问怎么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方法?5V的话不用这个什么意思?

转子的磁钢只能4个磁极配置,需要8个磁钢才能让霍尔正常感应转动,每2个排斥的磁钢粘在一起,间距够能12个磁钢更好,每3个磁钢排斥粘在一起,也是4个磁极配置。5V的话相当于电机4分之1功率运行余量很多,改磁钢也可以,好像转速更慢点。拆解图看到了,电机比充电风扇上的好很多,橡胶磁转子和定子很厚实,无刷驱动双面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办法拆开了,这是里面的电路,请问怎么改?谢谢!

定子和铜管之间一般上了胶水,需要水泵钳夹住定子来回拧,最好配合螺丝松动剂,去胶溶剂等,有的台达铜管上面有一个环形缺口卡簧,需要弄掉卡簧再拆开。拆开定子后,需要吸锡器和烙铁,去掉定子引脚焊锡,电路板应该能容易取下,有可能需要烙铁加热抽头焊点,熔化焊锡一点一点取电路板。拆线圈的时候最好数一下匝数,和线圈方向,手绕双股线圈按原来一半的匝数,和原来的方向绕回装好。好像楼主的原来是双股线圈,需要一半匝数改成四股。

网友D:
用5V充电头供电不错,也不用折腾啥了,别把风扇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和铜管之间一般上了胶水,需要水泵钳夹住定子来回拧,最好配合螺丝松动剂,去胶溶剂等,有的台达铜管 ...

这么复杂,那还是算了,别到时搞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V充电头供电不错,也不用折腾啥了,别把风扇搞坏了

是的,不想折腾了

网友:
之前从淘汰的品牌电脑主机上拆了好多,五块钱一个打包卖掉啦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办法拆开了,这是里面的电路,请问怎么改?谢谢!

请教一下,没有卡钳怎么拆那个葫芦卡簧,又薄又小的。镊子完全使不上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没有卡钳怎么拆那个葫芦卡簧,又薄又小的。镊子完全使不上劲。 ...

要是没人回答只能停工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没有卡钳怎么拆那个葫芦卡簧,又薄又小的。镊子完全使不上劲。 ...

熟能生巧,就用镊子的尖分开点怼卡片开口两边,用巧劲压开了,一挑,切记上面用点卫生纸什么的挡住,不然卡片飞了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