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GPS大家用的太多了,来一个高精度的,毫米级精度 M300-G mini

楼主(2019-07-11):
国产终端模块,定位精度可达mm,主要测绘跟自动驾驶,矿车,驾校考试用

需要一张sim,带gprs跟gps

标准设备外壳

串口工作

开拆,卸掉胶圈

去掉上盖,貌似啥也没有啊,只有一个gprs模块,大面积的预留

gprs模块

串口芯片

电源部分

拆下来,东西都在背面,一个插板

atmel的处理器

外扩一片导航芯片,一个fpga
snb1008芯片,国产芯片,看性能非常了得

射频部分都有屏蔽壳,设备价格不便宜,不拆壳子了

全家福

精度比民用高很多,需借助差分系统实现
到此,拆解结束,多谢观赏

网友A:
不懂,看天线接口,貌似还支持格洛纳斯,还没支持北斗
等牙膏ing

网友:
厉害,貌似还有很多的空间。

网友:
高级货,毫米级别,看着还有好多空焊盘,难道有更高精度的

网友B:
高级货,可以把这个装导弹上了

网友:
做工真好,看螺丝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货,可以把这个装导弹上了

这个好像要靠地面基站来定位的,装导弹上面就没用了

网友:
需借助差分系统,民用就无法用了

网友:
这个需要实时差分基站来实现毫米级精度,一般人既用不起也用不上。实时差分的价格和使用复杂就能吓跑普通消费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货,可以把这个装导弹上了

导弹不需要毫米级的精度,200公斤的弹头一炸开,半个足球场都灭掉了,还管毫米厘米?炸成十块和炸成三块的区别而已

网友:
好像得配合其它的才能提高精度,我最多听说过亚米级手持机。

网友:
达到mm级可以用作室内定位,区域定位了。

网友:
还好了,和我们测量用的基站式gps一样

网友:
用料挺好的

网友:
毫米级定位?即使差分也有点扯吧?

网友:
民用实时差分没那么贵,精度也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看天线接口,貌似还支持格洛纳斯,还没支持北斗
等牙膏ing

一个芯片上画着小勺子呢

网友:
毫米级精度,很牛叉。。。。。

网友:
这厉害了,能达到吗

网友:
哈哈,普通的GPS,只不过精度稍微比手机高点,没你说的那么玄乎,毫米级别的都是RTK专业测量设备,我从业二十年测绘,从最早的RTK  老牌子拓普康,用到现在的国产中海达,南方,单星(gps)发展到现在的三星(GPS  格洛纳斯  北斗)测量依靠的是现在的CORS基站实现的,基站入会费不高,年费3000一年  ,没有基站单纯的移动站没有精度,最近我们单位准备自己架设基站了,运行多年的CORS基站现在不稳定,经常拨不上号,至于精度,RTK才是真正的毫米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