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星糖miniktv主板刷机方法-rk3288

楼主(2019-07-11):
求星糖miniktv主板刷机方法-rk3288 2G 16G

网友A:
RK3288-安卓5.1.1-支持讯码和播仕直播正版验证-通刷固件-已更新到20161205版
更新:
1、保留上一版本的功能集成上,重新优化了固件,修正上一版的bug,新增加几款 遥控;
2、修正上一版低分辨率的电视无显示问题,更改为自动适配分辨率方式;
3、固件集成双直播验证授权,讯码直播(电视直播),通过云盘提供的APK下载安装,、播仕直播,自行通过市场软件下载安装激活正版;
4、固件提供其他OTT和天敏盒子版本,本次更新解决以往版本问题,其他优化自行体验;

RK3288-安卓5.1.1-支持讯码和播仕直播正版验证-通刷固件-20161111版

更新:
1、基于最新安卓固件精简制作而成,支持点播APP软件播放电影或是电视剧,遥控快进功能,支持市面上常用遥控器(支持博视联方案系列遥控、灵云、夏新、普利尔德、忆典、迪优美特、开博尔、烽火、英菲克、天敏等等,以及一些常见其他遥控,支持的遥控数量可以和云系统媲美),更新瑞芯微Logo和安卓动画;
2、固件支持双直播(讯码(电视直播)、播仕直播)正版验证,讯码直播云盘提供下载,播仕直播自行通过市场下载安装即可;
3、固件集成解码器和解码库全套KODI(大概300多M)软件和文件,方便播放DIY者和解决一些播放视频卡顿的机油,解决一些视频软件与市场软件的冲突导致的播放卡顿问题;
4、固件支持8-32G闪存大小盒子,遥控常用的遥控都支持,万一不支持你的盒子遥控,可以通过购买万能遥控解决,或是支持的遥控型号也可以正常完美使用;
5.其他优化自行体验;

固件下载地址链接:http://pan.baidu.com/s/1cyzGr8 密码:6gz6

楼主:
引用 网友A:
RK3288-安卓5.1.1-支持讯码和播仕直播正版验证-通刷固件-已更新到20161205版
更新:
1、保留上一版本的功能 ...

知道怎么进刷机模式吗?没有OTG

网友:
应该有个按键,按住后USB线连接电脑刷机软件,好久没刷过瑞芯微方案的机顶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K3288-安卓5.1.1-支持讯码和播仕直播正版验证-通刷固件-已更新到20161205版
更新:
1、保留上一版本的功能 ...

2楼的包刷了会黑屏,本人的已黑屏,没有原版的包也没法刷回去。。。
发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即可
插个usb键盘,开机出现蓝屏时按esc就能退出
因为有个守护程序不断启动,进入设置卸载即可
纯净安卓。。。

网友C(2019-11-27):
你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我这也有十几套,寻可玩性高的玩法。

网友:
直接root破解后,随便你安装

楼主(2020-05-05):
引用 网友B:
2楼的包刷了会黑屏,本人的已黑屏,没有原版的包也没法刷回去。。。
发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即可
插个usb键 ...

我试了用USB键盘,怎么按ESC都退不出来,重启多次,有一回不知道按到哪个键,切到音乐播放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我这也有十几套,寻可玩性高的玩法。

我的想法是退出星糖这个程序后,直接安装K歌软件,+无线话筒+功放,K歌!!!

网友(2020-07-24):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退出星糖这个程序后,直接安装K歌软件,+无线话筒+功放,K歌!!! ...

可以退出,有个守护进程在重启程序,进入设置卸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退出星糖这个程序后,直接安装K歌软件,+无线话筒+功放,K歌!!! ...

不需要破解,直接就是纯净安卓
如果需要点歌系统,可以给你安排!

网友:
这个盒子是安卓原生的?

网友(2022-04-10):
大神求3288的固件谢谢254066557@qq.com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A:
RK3288-安卓5.1.1-支持讯码和播仕直播正版验证-通刷固件-已更新到20161205版
更新:
1、保留上一版本的功能 ...

求RK3288固件,
8672772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