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个18650锂电池参数问题

楼主(2019-07-11):
如图所示不懂上面数字代码容量放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A:
9.0wH=3.7V*I*1H   I=2.432A=2432mA

网友B:
上面一个2500mAH,下面的2200mAH,放电电流4C以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wH=3.7V*I*1H   I=2.432A=2432mA

电池标的3.6V就按3.6算是2500mah

网友:
第一个深圳卓能,第二个索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个2500mAH,下面的2200mAH,放电电流4C以内吧!

怎么看出是4C放电的? ICR表示动力电池吗?

网友C(2024-03-25):
怎么看出是4C放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出是4C放电的?

你不是这行的,当然看不出来具体参数啦,
一般工厂都会给我们产品规格书,我们再判断,
普通人的话,你就看两个参数 我们锂电行业标准
1.如果电压标称3.6V的一般都是动力电芯(3C起步) 标3.7V的是容量电芯
2.内阻越低的越好,10-30内阻一般为动力电芯    30-60为容量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