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能充电器TN48-20DDZZ电压不稳闪灯怎么修

楼主(2019-07-11):
冲电器TN48-20DDZZ电压不稳,有46v不稳1HZ间歇5v摆动,绿灯和红灯交替闪,不冲电,有个电路MCT003网上找不到,也不知道有啥能代替的

楼主:
有修过的请指点

网友:
好歹把板子全貌拍一个哈,这个局部图啥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
反馈回路有问题

楼主:
这个还没修好,有电压46-48V摆动,风扇转的不够快怀疑是那个MCT003电路有问题,但网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修好,有电压46-48V摆动,风扇转的不够快怀疑是那个MCT003电路有问题,但网上找不到, ...

电解电容有没有虚焊和老化,重点是初级电容和辅助供电电容

网友:
据我38年来的经验看,这个充电器并不高端,一般情况来说,不高端的充电器那嘎达用的是324,如果高端的话就是单片鸡一只,卤煮可以根据324的电路分析一下,换个324还是可以的,如果是单片鸡的话呢!一般就放弃吧!单片鸡里面听说好像有程序,一般情况是搞不了解,除非卤煮是搞单片鸡的专业人员!

网友:
这个电源是带单片机,楼主说的芯片就是单片机,它的输出不带可控硅而是用一场管IRF640控制输出。

网友:
问一下图中的R5和R6的电阻值是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今天闲来没事又把这破电源翻出来琢磨,卸掉变压器才找到问题,原来是给3842供电绕组的电源接地端从引脚的根部断了,这个变压器的线是铝线,不太好上锡,把断开的线连接好装上后开机一切正常了。3842的电压只有13V,但也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