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开机蓝屏报错0x00000116

楼主(2019-07-11):
问下大神是不是  独立显卡坏了  试过进安全模式 卸载独立显卡就能正常使用 驱动精灵和鲁大师一装显卡驱动就报116蓝屏 求问大神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把显卡卸载了换个驱动重装一下就好了ATI吹滑稽(催化剂)就是这个 13样

网友:
嗯,独显坏了。

网友(2019-11-06):
更新你的显卡驱动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了 看看咋样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 很明显

网友:
网上找找该显卡的多个版本的显卡,看哪个好用用哪个。最新版不一定最稳定

网友:
用清洁安装模式,把原驱动彻底卸载了试试旧版本的驱动,如果还是不行,就考虑换显卡吧,换新显卡没必要,二手卡也不贵。

网友:
装驱动不用官方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