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批电机前端打火

楼主(2019-07-11):
里面有个长条的铁片跟着转子转,打到磁铁上冒火花。

楼主:
火花挺大的,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

后面不好拆啊,里面为啥有个这样的铁片呢

网友:
看形状 像是个垫片。
也有可能是顶着两片磁铁的那个U型弹簧。

网友:
铁屑之类的掉进去把电机线圈搞漏电了,换个电机吧

网友:
看样子这个得拆那

网友:
已经磨的线包漏电了,拆开修一下吧

网友A:
看样子像是个磁铁卡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个磁铁卡簧掉了

应该是个弹簧。

网友:
这个是掉进去的,用镊子夹出来。在里面使用,电机会报废的。

网友:
不管咋样,都得先想办法把异物取出来再说,如果真的是线圈磨坏了,换个电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