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良一把台湾宝工气体烙铁(Pro'sKit GS-210)

楼主(2019-07-11):
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做工一般但是用料还是不错的,非常的耐用,使用过程中慢慢的发现结构上还是有点小遗憾,就是调节气体大小的问题,要么开到很小,要么开到很大,针对这问题我拆开一探究竟顺便给改良了~

大致上就这么多零件

大致上就这么多零件

大致上就这么多零件

改良就是把+号那条槽比原来给挫长了很多,这样需要火力猛地时候开到最后面,恒温可以拨到三分之一的位置。 ...

改良就是把+号那条槽比原来给挫长了很多,这样需要火力猛地时候开到最后面,恒温可以拨到三分之一的位置。 ...

改良就是把+号那条槽比原来给挫长了很多,这样需要火力猛地时候开到最后面,恒温可以拨到三分之一的位置。  ...

气阀开关和气体大小调节就在红色这里

气阀开关和气体大小调节就在红色这里

气阀开关和气体大小调节就在红色这里

看喷气的地方,我不懂好还是不好

看喷气的地方,我不懂好还是不好

看喷气的地方,我不懂好还是不好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气罐是角度90度旋转为一个固定位置的,才导致气体调节范围不大或很大

气罐是角度90度旋转为一个固定位置的,才导致气体调节范围不大或很大

气罐是角度90度旋转为一个固定位置的,才导致气体调节范围不大或很大

买来头部螺纹外径

买来头部螺纹外径

买来头部螺纹外径

原头部螺纹外径

原头部螺纹外径

原头部螺纹外径

一下子好几个,都是不能用的

一下子好几个,都是不能用的

一下子好几个,都是不能用的

对比,明显螺距不一样

对比,明显螺距不一样

对比,明显螺距不一样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用的久了尾巴漏气了,现在都直接电池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用的久了尾巴漏气了,现在都直接电池白光。

漏气的话我也试过,你试一试突然加气又突然停加气,来回几下让里面气塞复位到合适的位置。我也试过顶歪了,也会漏气。。。用火比较原始有感觉~

网友B:
我有个goot',有段时间点不着火,以为坏了,后来发现时气体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goot',有段时间点不着火,以为坏了,后来发现时气体不行。

我也在发愁这电池没电了怎么搞,不会装感觉很难调整位置,
试过装打火机没一个成功的

网友C:
要是有气体仓配件更好了。顺便能开发另一个燃气热风手柄,户外也可以修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气体仓配件更好了。顺便能开发另一个燃气热风手柄,户外也可以修理芯片。 ...

不差钱的话用那种小型罐装气炉改

网友:
液化气罐,搞一个大的,移不动燃气烙铁焊枪

网友:
没人用爱烙达吗?各种加热头。

网友D:
这个真的比不上电池版白光,除了价格,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电池白光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的比不上电池版白光,除了价格,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电池白光比。

的确用电池的便利很多,不用充气,便携性也好。玩火的烙铁也有玩火的乐趣,比如凭经验感觉控制温度,试过被排气口的温度吹坏电子元件,恼火

网友E:
10多年前买过一个,用了没几次,烙铁头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多年前买过一个,用了没几次,烙铁头烧坏了...

这头绝对是易损件,坏得快,15块一个也不便宜,螺纹不通用没办法

网友F:
像打火机一样,调节到合适位置再装回去就行了。。。
至于动手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打火机一样,调节到合适位置再装回去就行了。。。
至于动手术么

我也不想,“气罐是角度90度旋转为一个固定位置的,才导致气体调节范围不大或很大",开头都不敢相信正规厂家都会犯这错误,

网友(2019-08-30):
有一把同款的,温度有点低,试试调节一下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