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次失败的铲屎----- 拆修万用表VC890D换芯 (更新结果)

楼主(2019-07-11):
     这块表一直跟着有七八年了,当年是另一个坛子里收的,当时买就是看屏幕大,有电容档(但量程窄,也为多少用),还专门买了个电容表。买了这个表以后,那个更早的DT890B差不多雪藏了( 这块有二十多年了,还没拆过)。  表比较小巧,方便拿用,皮实,档位精确,手感好,虽然有时觉得不太准,但无防。使用的9V叠层,一直以来,都没买过电池,所以用的都是找个废电池拆扣加个7809,并个电容,拖个9V工频小变压器。
     记得几个月前吧,因为测电容,把电池扣抠开,扣到电容表上,用完再抠回来,可能在往回扣时由于没拔变压器,电池扣又反着碰了,再然后扣好时,蜂鸣器常响,屏幕没反应,就这样,玩残废了,就丢一边吃灰,同时请出那老表。
     这老表就是档位不精确,手感也是非常不好,经常选档得左右摆一下才能用,开关也有不良,所以一直雪藏,这个也有电容档,但只能测带脚的,面对贴片料就无能为力了,量程也小,忍着点对付吧。就这样对付了几个月,超码四五个月是有的,这几天就寻思怎么着让她起S回生,受够了那老表了,想着也做一回铲屎官。
      然后就拆机,蜂鸣器常响把358换了就不响了,但还是没显示,各三极管查一通,都正常;各电阻也量一遍,大体过的去,门电路74HC14也换了,还不行,,,,看来只有换芯了,在TB上选了AME7106 三片(听说AME的才带电容功能),到了后就开始铲屎。
     风枪侍候,开三档加热三档吹风,边吹边用戒刀片顶,好一会,掀开了屎盖头来,再清除干净。上芯片,对好脚位,一堆锡上去固定好,再边拖焊边敲板,检查没有短路的,各种复原-----满怀期待,然而伴随而来的就是失望了,这都显示的什么啊.......乱,各个档位都一样,看看电流,达20~30mA了,任何档都没用,只有蜂鸣器档能出声,但显示无变化,再拆LCD摸芯片,有热,难怪电流这么大,看来芯片是有问题了,发现芯片经焊接洗了后丝印都已经没了---看来是假芯吧,再吹下来,
联系退货----铲屎失败之一。

      第二天,再次搜芯片,比第一次的贵30%,心想这买贵的总对了吧。又等了两天,终于到手了,又是满怀信心的拆开,一看居然也卖家图差异,立马找卖家理论,卖家说是这种让用,即然这样就试了再说,同时保留退货的权力。

     开始了第二次换芯,这次只要平下焊盘,放上芯片对好脚位,再一样加一堆锡定位,同样边拖焊边敲板,很快焊好,检查无短路粘连。装好后再上电,同样是失望在等待。显示 -1 ,各档位一样,蜂鸣档也响同样显示不变,电流看了下倒是10ma以下,至此还是失败。
    现在就不敢乱买芯片了,想问下,有没有换芯成功的,能不能推荐下,或者指点下,哪里还有问题。

这次铲的就是左边的

拆开板子

芯片比了下,脚位合适

铲下的屎盖

重新焊上

丝印变没了

显示这个样子

电流,

再次买了芯片,到货没有白圆点

再次焊上

然而最后的结果

是否要再重新找芯片...

~~~~~~~~~~~~~~~~~~~~~~~~~~~~~~~~~~
~~~~~~~~~~~~~~~~~~~~~~~~~~~~~~~~~~
~~~~~~~~~~~~~~~~~~~~~~~~~~~~~~~~~~
以下为更新

昨晚又仔细查了下,果然,在OSC3 4脚上的C6在路量是72k多,漏电了,就焊下来检查,有113pF,容量没问题,也不漏电,再焊上去量也不漏电,
这时再装屏就有显示了, 各档位也有了

下面就各档位简单测试下
先从电阻档开始吧

1R  200R档

100R  200R档

100R  2K档

620R 2k 档

1kR  2K档

10kR  20k 档

120kR 200k档

二极管档--- 在电阻档已经发现第二个字有多划了

电流档  10A AC

电容档,,,这个没法看,看来芯片不支持电容

交流电压200v档--- 还是第二个字多划

直流电压档
2v档

3.7v  20v档

3.7v   200v档

10v   20v档

10v  200v档

10v  1000v 档

11v  20v档

11v 200v档

工作电流. 应该是10ma 以下,没有具体测

再看下市电

至此铲屎换芯结束.
总体来说还不错,没有基准也还没有校准,只能看个大概.

*存在多划情况, 第二个字多两划,顶上一横,右下一坚.
这种是斑马条问题吗?

*电容档没法看,估计还是芯片问题,不具备电容测试功能.

所以,还是再吹下来退了,重新寻找芯片.
生命在于折腾---折腾不止.

完~~~

网友A:
买个新的多少钱,运费都够了吧

网友B:
看手工有点粗,换芯片应该没有用了,在拆牛屎芯的时候可能烫坏了PCB板及附近的零件

网友C:
7106的话,你可以测试一下,比如基准电压对不对,振荡电路起振没有,输入点电压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多少钱,运费都够了吧

买的都是那种带运费险的,全额退,运费有赔,浪费的只是时间精力,

不买新的只是想当一回铲屎官,看看到底有多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工有点粗,换芯片应该没有用了,在拆牛屎芯的时候可能烫坏了PCB板及附近的零件 ...

还好吧,附近就几个电阻电容,还离的远,另两个芯片358/74cd14已经换过了, 再就几个三极管,没什么了,烫坏的可能性不大,焊接时也是焊好一边吹冷再焊另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06的话,你可以测试一下,比如基准电压对不对,振荡电路起振没有,输入点电压等等 ...

现请教下,8脚是电压到的, 振荡是要怎么测呢
至于基准后面再说

网友D:
铲得很不错,手艺可以,大概是芯片假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请教下,8脚是电压到的, 振荡是要怎么测呢
至于基准后面再说

,、用万用表频率档好像能测吧

网友E:
牛屎不要铲,用打磨机磨掉,,

网友F:
这个屏确实够大

网友G:
跑下电路,是否对应引脚

网友H:
脚都被你给焊过了也能退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铲得很不错,手艺可以,大概是芯片假货吧

也觉得是的,丝印那么容易就没了,,,,图上有的实物又没,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频率档好像能测吧

那块老表不能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屎不要铲,用打磨机磨掉,,

没打磨机,还是铲方便点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屏确实够大

是啊,字大,视角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跑下电路,是否对应引脚

能跑的都跑了,一些跑到转盘那就跑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脚都被你给焊过了也能退掉货?

是的,焊前先和卖家说好的,不同意就不焊,同意就焊一个再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跑的都跑了,一些跑到转盘那就跑不动了

我的意思对照这个芯片的说明书,看看是不是每个脚对应定义,我记得好像有些芯片不是对应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