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富士Instax Mini8拍立得;妹子粉色的相机没反应了,借机不能放过~

楼主(2019-07-11):
借机不能错过拆到不想拆。。。。。。
拍立得这类产品这真没摸过,就索尼大法的数码相机用的不错。
这拍立得的相片还不知效果如何,估计寿命距相纸照片要差不少吧。。

样子可爱,造型协调

各种场景切换效果,控制瞳孔开关大小进光量。

CHINA

闪光灯

垃圾电池试来着

电池漏液过的痕迹

相纸仓

相纸盒

这说是可以用的

禁止手压的意思

出纸的结构没看明白

镜头伸缩是软胶的

对比索尼大小

按钮出镜头

镜头归位全靠手

扭动看瞳孔变径

取景器

清晰

拆机开始

各部位螺丝外露,明显

X22神器对付着轻松

没抠开发现这隐藏一个。。

电池仓内没有漏液腐蚀

主要的都在前盖了

镜头调节的长弹簧,不拆下了

主板在这个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

走线显得没那高大上。。。

这么大的主板,包含闪光灯

闪光灯电容还是很大的,5#电池那么大。

这是相纸出仓机构

一个小马达

这个滚轴出相纸机构

两滚子

防尘设计规矩

清理腐蚀

复原安装

索尼来张主板图

电容大小,没放电,就不过多的玩了。。。。。

氙气灯管?

可以了

通电已亮

没什么问题

复原。

完活儿

完成。

网友:
相纸曝光了

网友:
这个核心科技在相纸啊

网友:
这么精密让你搞了,别装不上了,拍照如何啊?

网友:
记得这个相机里面应该有个压辊把拍后照片压一遍,就显影了

网友:
同款拍立得,现在还在用,去年双11活动价买了好多相纸,还没用完(主要是舍不得拍),室外拍还是不错,室内拍背景几乎都是黑的,光圈太小了。

网友:
头一次见拆这个,里面挺复杂的

网友:
没有妹子照片差评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一次成像的相机流行过一阵子,后来数码一多用的少了。楼主拆的时候,最好找个很暗的地方,先把底片放到铁盒子里遮光,再修理相机,然后到很暗的地方装回底片。

网友:
相纸已经曝光了,这个相纸是10张一盒,拆开包装后最前面有张硬纸板挡着的,就这样装进相机,先空拍一张,相机会把第一张纸板送出来,至此才是第一张相纸,除非10张拍完否则仓盖不能打开,打开就曝光,相纸计数也会归零。
这玩意没啥技术含量,无非就是一堆齿轮和电机,非要说有技术的就是那个相纸了,拍摄完后被机械结构顶出相机,经过压辊,把上面的药包挤破,里面的药水均匀流过曝光部区域,完成定影和显影。但那个相纸显影精度很低,颗粒感非常强,就这样的相纸还卖很贵,加上相机也不便宜,真是很鸡肋的东西,也就是哄小女生当个玩具。
拍立得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装入的电池“不好”,就会闪红灯,无法正常开机。影响因素很多,除了真的是电池有问题,低温和接触电阻变大也可能闪红灯,很多人以为相机坏掉了,其实只要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
我是冲着妹子才进来看的

网友A:
这个唯一的优点就是直接出片了,但现在wifi热敏打印机也很小巧了

网友:
镜头可以拆了做微距。。。。。

网友:
女生的贵很多

网友:
那个电容得10F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唯一的优点就是直接出片了,但现在wifi热敏打印机也很小巧了

热敏没有彩色的,只有碳带热升华可以打彩色照片。但价格并不比拍立得相纸便宜

网友:
        上相机干嘛,把妹子上了啊?

网友:
好人卡+1

网友:
也有一台熊猫机,电池漏液开机冒烟,还没修

网友:
不能放过的是妹子还是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