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LED吸顶灯驱动

楼主(2019-07-11):
家里LED吸顶灯的驱动老是坏,这个换了那个又坏了。有无极变光变色的灯,也有单暖色白色的。想找个万能驱动,或者有谁做过的,有没有啊?

网友A:
万能驱动,什么意思?一般的LED驱动都是根据灯珠的需要设定的(主要是恒定电流值),即使是输出电流可调,也不属于万能的啊。

网友B:
大部分能改电流的,更换采样电阻,让电流下降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驱动,什么意思?一般的LED驱动都是根据灯珠的需要设定的(主要是恒定电流值),即使是输出电流可调, ...

对对,感觉是高手。不过俺已经买新的灯换了,会退下不少灯珠,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能改电流的,更换采样电阻,让电流下降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试试

好多高手。不过俺已经买新的灯换了,会退下不少灯珠,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高手。不过俺已经买新的灯换了,会退下不少灯珠,可惜了。

现在的LED灯挺便宜的,买了直接换吧,自已做驱动,除非是阻容的,一般情况下成本比买来还要贵。不过便宜的LED灯的光效低,偏色,可以用暖白和白光的做调合用。

网友:
楼主原来的灯挺高级的,带各种功能,可以试试有调光调色模块

网友:
亮度调节的其实并不实用,不如直接确定你的灯最大电流还有电压,配一个好点的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