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出的秘密

楼主(2019-07-11):
九阳电饭煲,使用中温度保险烧坏,换过温度保险还是烧断,怀疑是锅下的温度传感器坏了,锅下的温度传感器买回来,换上去还是不行,前几天在网上一块多钱包邮两个温度保险,今天收到货,换上后试机显示6报警,锅上的温度电阻开路,拆开就是一个温度电阻,用100K电磁炉温度电阻换上,现在正在试机,就把换下来的锅下温度传感器拆开看看,真坑爹就是一个192C的温度保险和一个温度电阻,垃圾宝要十多块钱包邮

维修的朋友再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花钱买了,直接换温度电阻和问的保险就行了

网友:
作为前维修从业人员表示:从来没整体换过这玩意。

网友A:
温度保险是达到熔点就断掉 另外一个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保险是达到熔点就断掉 另外一个是热敏电阻吧

正确。。。热敏应该不会坏,一般是坏温度保险。。

网友:
一块多钱还包邮,不如直接送你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热敏应该不会坏,一般是坏温度保险。。

其实坏很多的。。。

网友:
这东东,我一般是最小单元更换的,拆开看看内部,能更换的就更换。

网友:
热敏坏检测不到温度变化,锅加热到200度,温度保险才会坏的。坏的哪次,做的饭一定焦了。

把温度保险外壳上锡,一会儿就会坏的。

网友:
把温度保险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