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可以利用UPS电路板改车载逆变器吗?

楼主(2019-07-11):
可以用UPS电路板的电瓶输入端接车载电源改成逆变器吗?

网友:
完全可以,但一般UPS都是方波,不是正弦波。

网友A:
UPS电源那么大的体积,你真的能接受?

如果是小功率车载逆变器,交易区经常有推荐,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电源那么大的体积,你真的能接受?

如果是小功率车载逆变器,交易区经常有推荐,很便宜

就用电路板,不大啊。现在便宜的逆变器做工太可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用电路板,不大啊。现在便宜的逆变器做工太可怜了。

建议去tb买原装车载逆变器,质量好,虽然价格贵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去tb买原装车载逆变器,质量好,虽然价格贵一点

有什么用 点烟器功率就那么点大 你能用来干啥?变成220 那么点功率也做不了啥  还不如直接用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用 点烟器功率就那么点大 你能用来干啥?变成220 那么点功率也做不了啥  还不如直接用12V ...

没错啊,点烟器也就10A的输出能力,120W的逆变器用处也不大,只能给笔记本充个电啥的
别的也干不了,比如吸尘器、洗衣机、电饭锅、电磁炉啥的统统带不动

网友D(2020-11-26):
有什么好的车载逆变器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好的车载逆变器推荐吗?

我在咸鱼淘的这个 大众车上的  还可以  好像是最大180W吧

网友E:
手头有闲置UPS主板的话,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零成本临时应急用一下还可以吧。我有个淘汰的山特UPS,变压器用来做黑武士可调电源了,剩下的板子实验过一次,工作时不停地嘀嘀响很烦人,而且这货好像还有限时关断功能吧,即便能用体验也会很差,另外板子也不算小,所以综合考虑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头有闲置UPS主板的话,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零成本临时应急用一下还可以吧。我有个淘汰的山特UPS,变压器 ...

拆了蜂鸣器

网友:
直接接点烟器插口就行。我就这么用过一次,要改装汽车电路,就用点烟器插头接ups的电池两端,再接电烙铁。要把车发动着才行,不然过一会儿就关机了。

网友:
我也有个山特M500 UPS,开机能用20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而且还哔哔叫烦人。准备将里面的主板更换成全正玄波主板500w左右的,利用原有的电池和机壳等,就是个可以移动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头有闲置UPS主板的话,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零成本临时应急用一下还可以吧。我有个淘汰的山特UPS,变压器 ...

我用的就是你说的变压器版,10分钟强制关机,不管你外接多大的蓄电池

网友:
好多板子会强制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