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松下vcd501崩溃了,前辈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9-07-11):
卸下激光头低座,光头怎么卸,望前辈们指点多谢!!!
wechat_upload15628318765d26ec047ce08
wechat_upload15628318775d26ec057cabc
wechat_upload15628318785d26ec0674eed
wechat_upload15628318795d26ec0760474
wechat_upload15628318805d26ec0862af4

楼主:
开始能在ok健播放人声小,药棉洗洁精清理光头后飞转不停,现在不读碟了,想拆下光头浸泡

网友:
可能激光头上面有残留的药棉棉絮,用放大镜查看一下

网友:
典型越修越坏系列

网友:
一般老的cd或者vcd不一定是光头脏了,如果密封不严清洗有用

网友A:
激光头好像清理没啥用,酒精吧可能会吧镀膜洗坏 毛刷刷不干净 还不如盖张透明版 以前买刻录盘有送一张透明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头好像清理没啥用,酒精吧可能会吧镀膜洗坏 毛刷刷不干净 还不如盖张透明版 以前买刻录盘有送一张透明 ...

盖张透明版?怎么盖

网友:
应该需要更换光头,拆卸光头需要把控制板拆下来吧~

楼主:
拔了排线,光头低座拿下来了,短路焊点没焊开短,会烧器件吗?在这之前焊开还是之后,图片哪个是焊点?

楼主:
总算拆了,就等泡好见成效了哈哈,不管怎样心情还是不错滴!
wechat_upload15635362345d31ab6aadd02
wechat_upload15635362355d31ab6b9b11e
wechat_upload15635362365d31ab6c80b0e
wechat_upload15635362375d31ab6d42ba3
wechat_upload15635362385d31ab6e31a48
wechat_upload15635362395d31ab6f18d15

网友:
泡光头一般没有好结果。如果是超声波清洗机的话则有两种结果,一是洗好了。一是洗死了。主要看激光二极管的结构,如果是开放型的还好,如果是那种封闭但又不完全密封的那种就呵呵了。激光二极管进水,一般条件是弄不干净了。

网友B:
此外楼主的思路也是有些意思的。数字设备声音小你动激光头干嘛?

网友:
不看好。我清洗:药棉表面硬的,剥掉,打散剩一些,沾丁点自制蒸馏水轻擦几下。

楼主:
雅俊7与百变龙3搭配感觉不太理想,想卖3换bnw,一位老兄上门非要一起买,没办法出了。狮威也不错,性价比超高晒下图
wechat_upload15635872825d3272d25fe6f
wechat_upload15635872835d3272d33346a
wechat_upload15635872845d3272d4225c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外楼主的思路也是有些意思的。数字设备声音小你动激光头干嘛?

一开始仓门自动关闭,擦了激光头好了,不出声,按卡啦ok健才出声,OK把人声消减了,听乐器正常,还认为光头的事

楼主:
不读碟,物镜前后移动,但不上下,红光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