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能不能好好的用电脑了

楼主(2019-07-11):
三天为了同一台电脑跑了三次,到现在好像只是凑合着用,都是国内的网络环境导致的
第一天,客户找我说文件都打不开了,过去一看,文档类的都没有关联到office,给重装了office就好了。第二天又不行了,一看电脑里有wps和libre office,互相争夺文档关联,连jpg文件都强,真是凶,全部卸载了事。第三天,打字时某些字符打不出来,看是搜狗输入法的问题,重新下载一个搜狗安装,结果下来的是一个下载加速器,又开始在电脑里自动安装软件,我真是没办法了

网友A:
远程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这也没有什么可气愤的,2000年有了第1台电脑,安装的系统是windows98,
我就是经常出问题,给卖电脑的打电话,
你们的电脑坏了,
人家问我是软件还是硬件?我说是硬件,
结果人家来了,
根本就不是硬件的事儿,
说到底还是不懂啊,

网友:
国内生态环境 都被360 带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远程一下不就OK了?

楼主意思不是嫌跑了几次,而是软件现在都变流氓了

网友C:
装LINUX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而且这些软件都可以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成为正版软件的受害者用绿色版就能很爽的事情何必呢。国内的软件什么德行又不是不知道。看楼上骂360的麻烦你客观一点,360系的软件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让我中招的,中招的都是金山系的!驱动精灵,WPS!搜狗是做大以后觉得自己牛了广告开始多了。

网友:
用顺手的软件,存到邮箱网盘里,随用随下载。
wps一直用着2013的一个版本,可以自己处理一下,无广告,不升级

网友E:
确实觉得现在的WPS很烦人。两台一模一样配置的电脑,系统一样,都装了同样版本的OFFICE,但是因为一台曾经装过WPS,卸载后再使用OFFICE时就不正常了,表现为打开WORD正常,打开Excel就不停弹出对话框,提示有什么问题,不停点击确定,折腾一、二分钟才能打开Excel,而另外一台没有装过WPS的电脑使用office正常,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兄弟用wps 经常遇到文件损坏,修复就要付费,很低略的套路,换上office后啥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LINUX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而且这些软件都可以用。

黑个苹果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觉得现在的WPS很烦人。两台一模一样配置的电脑,系统一样,都装了同样版本的OFFICE,但是因为一台曾经 ...

哇靠,你已经是一个四段的玩家了,怎么不在默认软件哪里修改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成为正版软件的受害者用绿色版就能很爽的事情何必呢。国内的软件什么德行又不是不知道。看楼 ...

360是第一家做捆绑软件的,捆绑软件是他开的头。后面这些都是有样学样

网友:
下个输入法都能整个加速器回来,
这水平也是够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不是嫌跑了几次,而是软件现在都变流氓了

N年前就这样了,下载个输入法能下个下载加速器来,说明自己的软件水平还是不行,楼主得反思一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360是第一家做捆绑软件的,捆绑软件是他开的头。后面这些都是有样学样

360只是捆绑,之前的病毒是谁做的谁都知道吧,捆绑好还是病毒好?再说360的捆绑都是可以选的或者删的,金山百度系的删起来别弄得重装系统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N年前就这样了,下载个输入法能下个下载加速器来,说明自己的软件水平还是不行,楼主得反思一下了 ...

确实,现在一看就知道哪些是 加速器哪些是正常的,就算下之前不知道下了以后看下也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靠,你已经是一个四段的玩家了,怎么不在默认软件哪里修改一下

四段只表示我很活跃,并不表示能力,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修改。也在网上查了,但没有解决的方案。我能彻底解决的办法只有系统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靠,你已经是一个四段的玩家了,怎么不在默认软件哪里修改一下

你也四段,不知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360只是捆绑,之前的病毒是谁做的谁都知道吧,捆绑好还是病毒好?再说360的捆绑都是可以选的或者删的,金 ...

确实,我以前经常用360的,但我从不用金山系的,觉得360的捆绑烦人后,现在又改用腾讯的电脑管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