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户型配电箱拆,重新接线

楼主(2019-07-11):
由于遇到过某房间,从电表开始就全都是没有短路保护的情况(铜丝替代保险丝)。

为了稳妥起见,彻底排查配电箱接线情况。
排查出如下隐患:
1.浴室未单独走线,大功率的浴霸,电热水器使用照明电。
2.电热水器缺少接地线。
3.照明电未配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漏电保护)。
4.空调未配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5.某一路床头插座就近与空调电连接,未接入插座分路。

针对上述隐患对配电箱重新接线。
重新接线后如下图:

入户线经过总断路器后,
1.通过两个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分别供应照明电和其他插座。确保电热水器覆盖漏电保护(建议燃气热水器也务必覆盖)。
2.空调的电源改接在漏电保护后,防止床头插座触电不保护。
3.由于电热水器并不是通过地线进行触电防护(热水器使用防电墙,出水花洒进行中性点连接),拆开插座确保电热水器地线悬空(或可靠接地)。
4.大功率电器使用照明电问题,已将断路器从D20调整为C16,防止线路过载。
5.使用插座检测仪确保全屋插座零火地正确,并且模拟漏电能够触发漏电保护器动作。

可以看到配电箱调整的痕迹,照明电,两路空调调整了位置。

电线什么的都是利用原有的,美观就这样了,不能要求太高。

为了漏电保护正常工作,零线必须独立。
接地线是建筑公司做的,软线烫锡的,可靠性不错的。。。就是单路的零火线铜线有点细,好像是2.5平方的。。。每路10A够用了,没有大功率电器,断路器应该换C16,这次没换。
纯铜线细一点也比铝线安全太多了。。

也欢迎大家上图看看,专业公司给家里做的配电。。。

补充内容 (2019-11-12 22:08):
变更前图片在35楼

补充内容 (2021-9-12 18:14):
国标2.5平方铜线可以配C20空开做插座供电。。。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A:
入户总开关没必要装漏保吧?

网友B:
原来的接法实在垃圾, 怀疑接的人有基本的电工证么.
我会选择好点的漏保品牌, 两个串联使用. 正泰的东西印象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接法实在垃圾, 怀疑接的人有基本的电工证么.
我会选择好点的漏保品牌, 两个串联使用. 正泰的东西印象 ...

装修工人有几个有电工证的?很多都是野路子。。。。尤其那些在村镇做不下去进城务工的,在他们眼里地线有没有都一样(亲身经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接法实在垃圾, 怀疑接的人有基本的电工证么.
我会选择好点的漏保品牌, 两个串联使用. 正泰的东西印象 ...

先说有证怎样,可以买啊。          种类还很多。

正常是有底档有成绩有证的三有证件。
最简单的有证无底档无成绩的,不可网查,现场机读可以。
然后当然是有底档无成绩的,可以网查,可以现场机读,不能核查。(不做到公司总工参与投标没人查)

当然最假的你也看不出,就是完全印刷的假卡没芯片的。

网友D:
最近网上很火那个在店铺门口用洗车机漏电被电到的视频能说明地线和漏保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户总开关没必要装漏保吧?

有的走线不规范的,零线乱走或者省零线不单独走的,漏电只能装在入户总开关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说有证怎样,可以买啊。          种类还很多。

正常是有底档有成绩有证的三有证件。

这个证也太乱了...

网友:
这是商品房的,还是自建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证也太乱了...

其实去年改制,电工证还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是电力系统内培训出来的,和社会培训的,在高压和特高压这种区分很大,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和杂牌军。

一个小小的电工本比驾驶本还乱,其实这些驾驶本上也有。

北京少一些,外地各种查不到底档的驾驶本,现场目测都是真的,一出事故网上录入没底档,江西出过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近网上很火那个在店铺门口用洗车机漏电被电到的视频能说明地线和漏保的重要性 ...

成品住宅走完线的要特别注意,我家就遇到过半边有地线半边没有,应该是那个节点没做好,导致地线断路。

但是地线出问题很难测试,因为没电和零线又是远端合一的,测试通断和接触电阻,要择出来单独搞很难,新房无家具还好一点,就怕已经住了一段,有些插座在家具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住宅走完线的要特别注意,我家就遇到过半边有地线半边没有,应该是那个节点没做好,导致地线断路。

...

电路完工要验收的。
现在正规装修有电路图的,再不济有铺管照片,正规的管道工程可以重新拉线的。。。

大城市可以请个监理。一般地方请个熟人看一下呗。。。

你说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后来暗盒拆开断点重新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完工要验收的。
现在正规装修有电路图的,再不济有铺管照片,正规的管道工程可以重新拉线的。。。

我正在查,有几个节点在家具后面,我就奇怪墙座里竟然有这种90年代的接线方式混在里面。

不是都怎么接的,有些线盒的某些头是这样的。有些用的硬线直插快接。显然不是一个师傅干完全部工程的。

房子是老人的,去年搬去老年病医院调养,我临时借住才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查,有几个节点在家具后面,我就奇怪墙座里竟然有这种90年代的接线方式混在里面。

这种连接是开发商带的,其余是电工做的。。。

这种方式容易接触不良。。。

没有电路连接图很难查的。。。
当时是把地线不通的房间,离配电箱最近的几个暗盒打开发现断点的。。。

网友:
我最近接一个,带漏保的空开,总是自动跳,检查所以插座没有问题,就先换掉了;

网友:
漏保是必备品,至于施工?估计外包惹的祸~

网友E:
1/4/5根本就不是问题。
现在的照明实在太省电,电流可以忽略,完全可以和其他大功率电路并一起,关键是大功率电路的线径要够粗,卫生间、厨房推荐4平方线,并流本身一点问题没有。
床头插座一般就插个手机充电器,并入空调电路也完全没问题。
空调是不需要单独配一个漏保的,2匹以上空调要求在插座边上单独弄一个空开/接触器。所以这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5根本就不是问题。
现在的照明实在太省电,电流可以忽略,完全可以和其他大功率电路并一起,关键是大功 ...

1,目前看正规做法是不能用开发商照明电的,因为照明电没有保护地线。
4,我空调不用的时候是通过配电柜断电的,这样就把床头电源也断掉了。另外,插座是10A插座,虽说只用手机充电器, 不代表不能插电油丁,电暖气。
5,原来空调没经过任何漏保,直接断路器连接的。。。(而且空调电还拉到普通插座了,这个插座漏电肯定不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5根本就不是问题。
现在的照明实在太省电,电流可以忽略,完全可以和其他大功率电路并一起,关键是大功 ...

关键问题不在电流大小,而在于安全。譬如说,万一晚上那个插座的线路漏电,难道你连照明也一起停了不成。
其实电路的设计规则要考虑的事情非常的多,很多都是在经验教训之后慢慢总结出来的,既然设计了这个规则就一定有当年设计他的原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