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油泵自制洗车机

楼主(2019-07-11):
闲鱼上看到有人用汽油泵自己做的洗车机,压力比我买的成品大多了。就是不知道他做的耐用不

网友A:
城市的话零买汽油都是个难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城市的话零买汽油都是个难题.

绕进去了吧,其实人家说的是用车上的汽油泵做的,不是烧油的

网友B:
寿命存疑,毕竟设计介质不一样
水流直径8公分:sad:8mm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寿命存疑,毕竟设计介质不一样
水流直径8公分8mm吧

耐水的不一定耐油,耐油的大都耐水,何况汽油中可能含有水分,所以设计师肯定考虑到耐水设计的,至于散热就更不用担心了,水的热容量比汽油大多了,散热只会更好。

网友:
那不扯犊子呢嘛!转子电刷换向器都泡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进去了吧,其实人家说的是用车上的汽油泵做的,不是烧油的

呵呵, 别扯犊子了
汽油泵在哪你知道吗...

网友D:
好是好,这玩意控制不方便,缺水了关不掉烧的快

网友E:
就这货能有多大功率?玩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水的不一定耐油,耐油的大都耐水,何况汽油中可能含有水分,所以设计师肯定考虑到耐水设计的,至于散热 ...

你去找个坏的拆个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是好,这玩意控制不方便,缺水了关不掉烧的快

装了一个压力开关,关枪回自动停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耐水的不一定耐油,耐油的大都耐水,何况汽油中可能含有水分,所以设计师肯定考虑到耐水设计的,至于散热 ...

我用过汽油泵当水泵,几天不用就生锈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汽油泵当水泵,几天不用就生锈动不了了!

嗯,不过看视频比买的成品洗车机压力大多了

网友:
作为汽修行业人员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我用汽油泵当水泵用过 汽油泵当水泵用可以 但是得被水一直泡着 防止生锈 而且即使这样寿命也不会太长 洗车用的话你肯定不可能一直泡着 但凡遇到空气 肯定是秀死卡机的命运

网友:
汽油泵的液体是要通过电机内部的,用来泵水的话很快就锈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货能有多大功率?玩具来的~

两个一块用的话压力跟出水量不小,洗车的话足够了,就是停说这泵不能抽水

网友:
汽油泵压力大,但流量不大。

网友:
我也做过,三个泵并联压力确实不错,但就是用几次就挂了!

网友:
我试过 汽油泵抽水压力确实大,自身也有泄压功能,就是抽油的拿去抽水了,间隔时间久了就不好使了

网友:
汽油泵电刷和换向器是直接在油里的,帮助散热,而水导电,会电解的,电刷很快就没用了,生锈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