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的U盘放置一段时间是不是会掉速

楼主(2019-07-11):
贴tlc刚开好速度不错,闲置半个月速度就掉下来了

网友A:
和sm3281没关系,是和TLC的芯片有关系,难道又是西瓜盘?

网友B:
做了个128G  QLC的,写入数据后4天校验,读速度由240M直接降到2,3M,不过通电一会儿就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个128G  QLC的,写入数据后4天校验,读速度由240M直接降到2,3M,不过通电一会儿就恢复了。 ...

这东西真不敢用啊,掉数据会头疼死的

网友C:
3281一个U盘主控那激进的性能感觉其中肯定有什么问题,或者固件调校的不完美,tlc短时间如此明显的掉速,并且掉速后长期放置仍能稳定在几至十几m的速度上不出错,不像漏电造成的

网友:
闪存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漏电王海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sm3281没关系,是和TLC的芯片有关系,难道又是西瓜盘?

不是啊,自己做的,镁光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一个U盘主控那激进的性能感觉其中肯定有什么问题,或者固件调校的不完美,tlc短时间如此明显的掉速,并 ...

固件就是不完善,贴tr200拆的8t23,bics3,用白片工具就是开不了,isp没法启动,卡在verify isp地地方,只能换黑片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件就是不完善,贴tr200拆的8t23,bics3,用白片工具就是开不了,isp没法启动,卡在verify isp地地方, ...

之前的海力士的垃圾芯片用黑片工具严重掉速,白片工具开出几乎不掉速但是坏块抓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海力士的垃圾芯片用黑片工具严重掉速,白片工具开出几乎不掉速但是坏块抓不干净 ...

也不知道慧荣在搞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件就是不完善,贴tr200拆的8t23,bics3,用白片工具就是开不了,isp没法启动,卡在verify isp地地方, ...

3281贴TSOP闪存,L95B、TSB 15nm MLC我试过白片工具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81贴TSOP闪存,L95B、TSB 15nm MLC我试过白片工具都有问题

真的是tsop的问题咯,我本来还想考虑是不是引脚的问题,因为贴bga的0t23就正常

网友:
3281 + 大S AR等级的B17A,写入数据放置2个月校验数据正常,平均读取速度230M/s,最低速度95M左右,降速位置基本跟一个月前一样。写入数据放置2周以后有几个位置读取速度降低到100M左右,后面降速点基本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