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浴缸冷热水龙头更换混水阀芯

楼主(2019-07-11):
拆浴缸冷热水龙头有滴漏

撬开冷热标记

一字螺丝拧松丝顶,取下手柄

尖嘴钳逆时针拧下丫环

取出漏水的阀芯

底面有腐蚀,打磨一下

取出的漏水的阀芯

明显密封环被压实

换上新的,新的密封圈很饱满

锁紧压实阀芯,恢复

回装时发现6分粗的冷热进水管的密封圈已经硬化无密封效果,找新的换上。注意水件上这类密封圈,用手拧死即可千万不要用扳手拧紧。拧过头了密封圈变形反而破坏密封造成漏水。

网友:
久久的阀芯?

网友:
不像是铜的

网友:
水锈真多,开热水多?

网友:
还能这么干?我家的是换整个水龙头

网友:
这种,总功率家的老坏

网友:
密封圈现在很多都是硅胶的了

网友:
这种水阀不便宜的

网友:
注意水件上这类密封圈,用手拧死即可千万不要用扳手拧紧。拧过头了密封圈变形反而破坏密封造成漏水。
经验之谈啊。我就犯过一回错误。

网友A:
阀芯可以买配件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阀芯可以买配件来换

台湾的久久阀芯不错,价格便宜,其实也是国产货(国内生产的)。

网友(2020-01-22):
换阀芯比换龙头要方便很多,如果龙头没什么毛病只是阀芯有问题了,还是换阀芯方便

网友(2020-05-02):
买铜杆的结实耐用

网友:
久久多少价格?网上差距很大,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