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金士顿240G开卡问题请教大神,主控SF2281

楼主(2019-07-11):
主控SF2281,开到最后一点失败,可以显示容量也可以用,但就是固态的model name 开不进去,显示的是2281,请问大佬怎么设置

网友:
金士顿240G开卡问题请教楼下的大神回答

网友A:
名字带半角符号了吧,自己试试12345看看能不能开,序列号那个不要弄错

网友:
别用特殊字符(包括中文标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字带半角符号了吧,自己试试12345看看能不能开,序列号那个不要弄错

添的kingston没写其它特殊字符

网友:
金士顿这个15年的建议用609或者604开,然后升到60A,否则奇奇怪怪的问题,还有检查写保护,一般最后一步和写保护有关

网友:
金士顿240G开卡问题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能用就好了。干嘛纠结这个?

网友B:
楼主开出了100%健康度,用的是哪个工具?怎么看你的smart信息不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出了100%健康度,用的是哪个工具?怎么看你的smart信息不全呢?

因为他没完全开好,smart是晕的,所以百分百。。。。。

网友:
金士顿240G开卡问题请教大神,主控SF22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出了100%健康度,用的是哪个工具?怎么看你的smart信息不全呢?

1.7的开卡工具。固件60A

网友:
同事给个问题固态也不懂怎么开卡

网友:
士顿240G开卡问题请教大神,主控SF2281

网友:
能用就行了,其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