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头灯

楼主(2019-07-11):
到手时就这个样子。开关多数按不下去。
没有前罩,没有玻璃。

按键上的防水胶皮没有了。

灯碗金属的。LED灯珠不知道多少W的。

没有头带,连掐具都掰掉了。

一节18650

没有保护板。

开关拆下修理。 略。。。。

加个保护板

电话机拆下的,利用下。

旧电筒拆下的。只有这个合适。

前部漏了一块,哥俩好封上,主要是为了防尘。

剪了段漆包线,打孔按到后盖上。
头带直接套上。就拆不下来了。
漆包线穿入后折上就行。

完成后。

网友A:
我有个是铅酸电池的。不咋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是铅酸电池的。不咋耐用

改锂电续航时间能长点!

网友B:
问问保护板哪来的 我都是鼓包手机电池上拆了用的

网友C:
9.9包邮,还折腾个啥

网友D:
怎么我觉得这里面包着保护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保护板哪来的 我都是鼓包手机电池上拆了用的

也是鼓包电池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包邮,还折腾个啥

电池,灯泡都没坏就修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觉得这里面包着保护板呢?

里面是镍带

网友E:
前几天最便宜5.8包邮,带电池,充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最便宜5.8包邮,带电池,充电线

这价格电池都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价格电池都值了!

所以叫你不要修了啊

网友:
镍带不会用那么宽的,你剥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