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充电应急灯,这结构想加电池装不下只好放弃。

楼主(2019-07-11):
最近隐陆续买了几种充电应急灯,这夏天一大风大雨的农村就停电了,价格不贵也很实用,只是一节电池使用时间短了点,就一一拆开想加电池增大应急照明时间,可发现体验版的大多加不了电池,体积所限。这种也一样,拆开发布以提醒各位了,目前只有前几天拆开的那种加了一节电池,但那种外壳太水容易破。
而且这种没用IC控制档位,直接用二极管降压得到弱光的,也没闪光档,这样在发弱光时效率是不是太低了点?电能白白损失掉了?

网友:
充电器比较差,可以改TP4056,原装DC口改成外挂18650电池组供电,DC口三个脚,改成插入外置电池组自动断开内置电池就行了,可能需要划断DC口部分铜箔。

网友:
这种配充电器的做工,一般不如那种直充的。

网友A:
这种应急灯都很垃圾,做工差
不如买哪种消防用的应急灯,带一个较大的箱体,想怎么改造都可以

网友B:
30W,难道是说对应亮度的白炽灯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急灯都很垃圾,做工差
不如买哪种消防用的应急灯,带一个较大的箱体,想怎么改造都可以 ...

那种体积太大使用起来不方便呀,这种随便挂多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W,难道是说对应亮度的白炽灯功率?!

都是那样标的,介绍是那么说的。

网友:
30w?我是不信的哈哈哈

网友:
謝謝分享 容量还2600。。

网友:
我这边的人要不就是卖东西的人用,要不就是钓鱼的人用,一次充满,可以用十多小时,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