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P老式气泵拆解 清洁

楼主(2019-07-11):
误入一个老气泵  老式的活塞泵  脏的不得了的  所以拆解 维护 清洁一下  图流 少语

楼主:
脏得不了  电机叶轮清理下的腻子有半斤 可见工况之恶劣  其他地方也是脏的不要不要  气罐挺不错的  发图有点那啥 发了一部分  最后一图是清洁后的  这学费交的

网友:
不错老机换新颜,又可以愉快的干活了

网友A(2021-08-22):
这个地方喷油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机器声音很大的,电机坏了可以换无油机头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喷油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油加多了,底下的视窗中线稍多点就行

网友:
漏油可能是串气了,气缸内压力串到曲轴箱内,重点检查活塞环,曲轴箱大气平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