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 1TB SSD 全新硬盘 SM2246XT+拆机MLC 颗粒

楼主(2019-07-11):
芯片出来有一段时间了,论坛上还没有看见有人发有关这个芯片的信息,今天自己来发一帖来聊聊感受

主角SM2246XT G AA主控板、闪迪15131

板子来源X鱼购买的坏固态硬盘(此款板子支持自己更改成2246EN,需要补上3.3V缓存电源ic、电感、缓存、2246XT G AA更换成2246EN G AA)
芯片来源X宝方老板家购买,全新SSD拆机芯片,东芝0DFK同款ID
先拆下原硬盘上的8粒海力士芯片,

步骤2处理干净焊盘,

步骤3焊接芯片,上焊油,放芯片,调整好位置后均匀加热,让锡融化后轻轻推动一下下,连接电脑看一下CE排列情况,上下排列的,接着在对应F2、F9、F10的位置焊接上芯片,

先用XT开卡试试,资料库里默认找不到此芯片的ID,我们只需要找到0DFK的参数把开头的98改成45即可,然后保存后打开开卡工具设置好开卡就可以了,XT速度的测试图忘记保存了,速度读500写360,和双贴速度无差别,因为达到了XT上限,

接下来把芯片贴满,上工具看32CE已经满,8贴上2246XT是开不出来的,接下来我们来更换主控和补齐原件,

打开2246en开卡工具查看CE 设置缓存为1G,测试缓存,测试通过,证明焊接是成功的

接下来开卡,直接开卡报错ADJ,勾上ADJ重新开卡,开卡通过,重新插拔分区格式化,卡在格式化进度条,直接安在电脑上重新试,格式化OK 测试速度 写入正常,读取速度有问题,只有10~60M,重新开一遍卡试试,问题依旧,查看硬盘SMART测试,C3项ECC纠错在暴涨,因为之前有做过8DDKx16贴的经验,考虑到可能需要降频,我们找到芯片的参数,

将此处的26改为23,保存好后重新开卡,OK 直接成功通过,测试,读写速度正常,

查看C3项ECC纠错为零,证明是参数问题,接下来跑圈,时间有限先来两圈,

测试通过,跑圈第二圈比第一圈速度略微低了一些,
接着看C3依旧为0,证明工具参数修改OK 接下来把跑圈生成最后两个文件删掉,空出3G多的空间,用AS SSD在测一遍,

速度和未跑圈之前一样,这个盘写入略微放大,8贴和双贴速度上没多大区别,此盘就此完工,如果觉得我这个帖子可以请点赞,

网友A:
难得的技术贴,赞一个,不过你这种大头xt和en除了缓存是没区别的,理论上也能无条件开过,开不过多半也是配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的技术贴,赞一个,不过你这种大头xt和en除了缓存是没区别的,理论上也能无条件开过,开不过多半也是配 ...

XT没缓存的话只能用XT工具,参数好头疼的,换了EN,一个是有现成的配置,二是带外缓,小文件读写性能很好,三是EN参数好改,XT不好改

网友B:
技术贴点赞!这个颗粒我也看到了,好像是咸鱼上最便宜的128g mlc颗粒  哈哈

网友:
技术贴,必须点赞,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拆机颗粒坏块多吗?稳定吗?!

网友C:
缓存供电1.5V,不是3.3V,做成3.3V烧RAM,烧主控

网友:
同款颗粒我也入了8个。咩哈哈~

网友D:
缓存芯片D9STQ=MT41K512M16HA-125:A  1GB DDR3L-1600 1.35V 。需要注意缓存电压,原板1.5V。而且主控板供电不足,所以要降速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存供电1.5V,不是3.3V,做成3.3V烧RAM,烧主控

缓存供电是3.3V,到缓存的电压不一定就是3.3V,有一样的成品的46EN板子,测量此次是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缓存芯片D9STQ=MT41K512M16HA-125:A  1GB DDR3L-1600 1.35V 。需要注意缓存电压,原板1.5V。而且主控板供电 ...

改参数应该不是供电不足,我觉得还是颗粒特性有差异。仔细看开卡工具里同种颗粒都有不同参数:

我用建兴16贴板子8贴镁光32G,也是26改成1F才PASS,没道理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参数应该不是供电不足,我觉得还是颗粒特性有差异。仔细看开卡工具里同种颗粒都有不同参数:
我用建兴16 ...

双贴15139加硬盘盒,读0.3A,写0.6A。感觉下8贴该有多大电流。3.3V 5脚芯片极限2A。

网友:
拆机就是拆机  全新是全新

网友:
380的写入还不错

网友:
电源的功率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点赞!这个颗粒我也看到了,好像是咸鱼上最便宜的128g mlc颗粒  哈哈 ...

多少钱一粒?闲鱼关关键词?

网友:
降频是什么原理

网友:
牛掰了,只能仰视了,反正我是折腾不来bga和开卡滴哈哈

网友:
不预热 风枪开多少度 风速多在

网友:
杠杠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