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 货场来的 巨型华伟42L6交流电流表。0~100A

楼主(2019-07-11):
和某坛友一起去货场逛逛。我看上个表。。。

严重谴责某人偷拍我捡垃圾。。。。这个表就是这来的

超大号,接近手掌那么大吧

参数

接线柱。这东西能过100a?

拆开

里面很干净

机芯

动起来的样子

有个变压器,两条粗线圈绕着。接着两个接线柱

另外一边有个微调的东西

还是喜欢这个东西,弹性十足~ 顺便请教能不能改量程?0~10a

没了

网友:
改量程应该改电流互感器的圈数,如果该成小量程的,可以不用电流互感器,直接用分流电阻。

网友A:
这是交流直流?还是通用?没符号。那柱不是100A。配互感器才测100A,20:1。光表最大5A。是这样吧?!

网友:
找个互感器或者分压电阻变成20安

网友:
这个表是互感器用表,100/5的。实际量程5A.直接发换个表头量程标示就可以是5A

网友:
这个东西要靠电流互感器工作,而不是直接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交流直流?还是通用?没符号。那柱不是100A。配互感器才测100A,20:1。光表最大5A。是这样吧?! ...

这种只有交流,当年没有直流霍尔元件,交流大电流都是使用互感器直流电流都是检流电阻来检测的,

网友:
这个不错,动圈式,拆过很多种这么大个的基本都是动铁式表头

网友:
别直连~别像上次那个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