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关电源维修时需串连灯泡

楼主(2019-07-12):
在维修开关电源时串接灯泡可以辟免故障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如烧保险,炸开关管,整流管或桥堆等。串接灯泡也一定要先根据开关电源的功率(是空载不带负载的功率)去选择较合适的灯泡。

网友:
明伟开关电源做工不错应该是正品

网友:
这个好  也想弄一个

网友A:
这种东西,做这么好就没有必要了,除非搞维修用的,一般业余爱好的,一年也修不了一两个。开关电源我车库里存了上百个,好的都被我拆件拆了不少,偶尔修点电源坏掉的电器,直接用两根线接个灯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做这么好就没有必要了,除非搞维修用的,一般业余爱好的,一年也修不了一两个。开关电源我车库里 ...

这么豪的啊

网友:
不串灯泡可以用交流调压器,从0开始往上调,同时观察电流表,如果电流过大,说明有短路存在,断开电源把短路排除再进行下一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做这么好就没有必要了,除非搞维修用的,一般业余爱好的,一年也修不了一两个。开关电源我车库里 ...

这个板块是创意DIY板块,创意DIY!!!不是来显摆的板块,讨厌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

网友B:
楼主的三个灯泡都是多少V的,介绍介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三个灯泡都是多少V的,介绍介绍呗

交流220V.

网友:
这个其实每个爱好者应该必备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还能提高动手能力。

网友:
提个建议,能不能在图上标注上电阻功率阻值和二极管型号,这样新手也不蒙圈。

网友C:
灯泡大法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行。有时串上灯泡后,会因为输出功率不足,造成电源不能起动,输出一闪一闪的。

网友(2019-12-07):
谢谢楼主分享!又涨知识啦。

网友(2021-04-21):
谢谢,分享,如果再加个电压电流表就完美了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C:
灯泡大法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行。有时串上灯泡后,会因为输出功率不足,造成电源不能起动,输出一闪一闪的。 ...

那就串个再大点的灯泡

网友(2024-09-05):
点赞,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