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通过水龙头实现特定条件的自动补水

楼主(2019-07-12):
小弟喜欢纯机械的自动化,例如浮球阀。

家庭蓄水种植可以通过浮球阀实现自动补水全年免浇灌(水箱和花池连通),但是也有个不好的地方,泥土底部长期泡水,土壤湿度大。

有没办法实现水位下降并不立即补水,而是下降到一定位置再进行补水呢(例如花池3天把水耗光,再补水)?

小弟从浮球阀入手,想了大半天也没有办法。因为浮球阀只要水位一动,它就动。
用水龙头似乎可以实现,因为水龙头带自锁功能。如图。

使用一根软性棒子(有啥好材料和制作方法请指教),上面有2个卡位。下面连着载重泡沫。

当水位下降时,水龙头并无动作,直到上面的卡子带动开启。

这个方法虽然能实现,但是感觉操作起来也有点麻烦,假如水龙头手柄不加长那么泡沫需要很大块。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法?

楼主:
网友的瓷砖菜池,据说泥土底部直接泡水也没问题。

网友:
浮子重力怎么可能拧动水龙头呢

网友:
有一种三个点位的电子开关 下止点  补水点 上止点   貌似能随意设置  楼主研究下

网友A:
方案可行但需要精心设计结构和优良零件,需要采买一个质量很好的快开阀,并做好延长杆,具体多长需要根据快开阀的阻力调节,然后需要一个空心铜球或找一个不锈钢快餐杯之类的密封好,如果重量带不动快开阀可以增重或给快开阀单方向加可调的弹簧助力来帮助快开阀开启,至于关闭,一般浮力比重力大应该可以靠浮子浮力关闭,也可以采用水桶滑轮方式利用水桶重力关闭阀门

网友:
电磁阀加浮球开关或电磁阀加液位继电器

网友:
个人感觉浮漂的自重是无法将水龙头打开的,不如直接改造个马桶上水试试

网友B:
我是顺着手柄加个杅,加个浮子。水龙头平放,(高与水平面)。水位上升,关闭。水位下降,开启水龙头。水龙头要用瓷片筏。已经用好多年了

网友:
这个杆立着不行,横着固定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顺着手柄加个杅,加个浮子。水龙头平放,(高与水平面)。水位上升,关闭。水位下降,开启水龙头。水龙 ...

这样不如直接浮球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可行但需要精心设计结构和优良零件,需要采买一个质量很好的快开阀,并做好延长杆,具体多长需要根据快 ...

感谢配图
的确需要精心设计制作,不然不稳定。

网友C:
蓄水种植不是用煤渣什么的隔水透水的,怎么会长期泡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蓄水种植不是用煤渣什么的隔水透水的,怎么会长期泡水呢?

不准备用煤渣了,有网友直接填土没差别,都是吸水到上面去。

下面都是水就没空气了,比较湿润。

网友:
虹吸管原理就行

网友D:
水位上升/虹吸启动,水位下降虹吸条件破坏虹吸停止,配合浮球阀和储水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位上升/虹吸启动,水位下降虹吸条件破坏虹吸停止,配合浮球阀和储水罐就行了 ...

我还是没太搞懂原理。花池的水可能要几天才耗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太搞懂原理。花池的水可能要几天才耗完。

鱼菜共生系统了解一下,借鉴一下它的潮汐原理。

网友:
很佩服玩纯机械控制的,做机电一体化就可以偷懒很多,楼主的系统如果是水位检测+电磁阀给水就容易了,不锈钢丝加几个三极管、继电器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鱼菜共生系统了解一下,借鉴一下它的潮汐原理。

那个以前养鱼就了解过了,潮汐过滤。但不适合这个设计。

网友:
纯机械就是麻烦啊,我还是喜欢机电一体化,基本上只有最终的执行部分是机械的。其他的通通电子化+编程化。程序都是自己写,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唯一的限制条件就是机械方面的执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