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洗宜丽客ELECOM M-FGDL激光鼠标

楼主(2019-07-12):
拆只10年前的宜丽客ELECOM M-FGDL激光鼠标
翻找东西时找出来一只ELECOM鼠标,红外激光的,外面有点像硅胶面,有点溶化,粘手,发霉,很是恶心,电池漏液,负极电源线也断掉,拆下来用洗衣粉一顿洗刷,能洗掉溶化的硅胶涂料,洗完才想起要发个贴子,那就从拆散状态开始吧,晾干水

微动开关是HC DM1 不知什么品牌

微动IC品牌

2009年2月的板子

微动的型号 DM1

编码开关滚轮,不是光栅型的,可以左右摆

接收器

状态灯省料了

拆装都很简单

洗漏的电池盖,就是这种半熔的发霉的样子,非常恶心

装前合照

换电源线,硅胶线

装好,看起来还可以,手感不错,不滑不涩,刚刚好。

全黑状态下在某个角度可拍到激光,肉眼看不到,应该是红外的
这只鼠标在黑色的鼠标垫上不好用,挑鼠标垫颜色,在红色皮革的桌面上基本可用,不如有线用得爽

直尺做靠山,用鼠标画轨迹,非常直的是有线的双飞燕,弯曲的是这次的ELECOM,难怪不太好用,折腾完再放进抽屉吃灰。

网友A:
微动是IC品牌,比较耐用,类肤质外壳涂层是比较烦,用久了粘手,用真皮革包一圈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

网友B:
类肤涂层用酒精很好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肤涂层用酒精很好擦干净

手上没有酒精,用洗衣粉+刷子能洗掉那些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是IC品牌,比较耐用,类肤质外壳涂层是比较烦,用久了粘手,用真皮革包一圈 ...

原来是IC品牌,没见过,也找不到什么资料

网友C:
红外led头什么时候变激光了。已习惯不发光鼠标。发光的用起来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到处漏光

网友:
对介质要求这么高,还是不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led头什么时候变激光了。已习惯不发光鼠标。发光的用起来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到处漏光 ...

记得激光鼠标的发射口都是黄色标签,表示警告

网友D:
灰点是松下
IC微动特硬 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点是松下
IC微动特硬 寿命长

没用过其他有名的微动,这个用起来比较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