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SC-H03 M60 镍氢电池充电器不充电 求救

楼主(2019-07-12):
三星SC-H03 M60 不充电 求教   今天手贱给充电器高压处上了卡夫特704胶,等了12小时干固后不充电。 万能表测量 左边三节有3.4V 左右电压输出  右边三节电压300MV-900MV之间跳动。最后一组读的是负数了
后来清除了所有胶水,然后给装上左边有输出电压区 电源灯也不亮 到底是哪里坏掉了

网友A:
唉!挺好的东西给整出毛病了!

网友B:
不一定是胶的事,704对于300v的直流应该能绝缘!你还是看看拆的时候是不是把啥东西搞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挺好的东西给整出毛病了!

唉,谁知道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胶的事,704对于300v的直流应该能绝缘!你还是看看拆的时候是不是把啥东西搞坏了吧! ...

当时就开了一个后盖,直接涂胶了 没有动到其它的地方哦

网友:
就镍电池充电器来说,这娃的用料挺扎实的。

楼主:
整了几天也没整明白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开关电源测量都有正常输出。

网友(2024-04-12):
先把你涂的胶抠掉

网友:
这个做工好,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