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姆龙3010制氧机出气微弱维修

楼主(2019-07-12):
拆后,三通管裂,热溶胶处理,

网友A:
我家有个飞利浦的,要5000,你这个多少钱?这玩意还有保质期的,5年报废。

网友:
泵体膜片挂了吧。分子筛需要一定压力轮流两个桶筛氧气分子。

网友:
还好只是三通断了,换个铜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飞利浦的,要5000,你这个多少钱?这玩意还有保质期的,5年报废。 ...

5年需要更换内部的制氧分子筛,机器不会基本没其他问题,不换分子筛,氧气纯度不够,肯定报废,换下几百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年需要更换内部的制氧分子筛,机器不会基本没其他问题,不换分子筛,氧气纯度不够,肯定报废,换下几百 ...

就是5年过了,换个分子筛就能继续用下去了?

网友:
看样子体积不大。

网友:
大牌子也会这毛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5年过了,换个分子筛就能继续用下去了?

前面应该还有一套空气干燥的滤材更应该换。
分子筛是一种像小米样的比小米更小的小圆球,高压下吸附氮气,低压下用氧气吹扫的时候解吸氮气。

网友:
修丈母娘家的鱼跃制氧机出气小,气动管老化开裂造成的。

网友:
谢谢分享。。。。。心灵手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应该还有一套空气干燥的滤材更应该换。
分子筛是一种像小米样的比小米更小的小圆球,高压下吸附氮气 ...

比小米大多了,差不多黄豆玉米那么大

网友:
热熔胶?应该用ab胶吧

网友(2019-12-31):
我的报警ERR-11代表什么

网友:
这东西是给病人使用的吗?我一个单水平呼吸机都要三千多呢,这玩意得五位数吧

网友(2020-02-14):
请问分子筛在哪里可以买到,淘宝貌似找不到呢

网友D:
请问3010的分子筛,哪里可买到。。。找不到  要哭了

网友(2020-07-31):
引用 网友D:
请问3010的分子筛,哪里可买到。。。找不到  要哭了

淘宝搜制氧分子筛,记住要买高效的。

网友:
制氧机太高大上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2020-09-22):
分子筛在哪呀?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