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换苹果数据线插头

楼主(2019-07-12):
苹果手机做的不错,可数据线质量太差,插头经常断,买新的太贵。近日手头一根贝尔金的线插头断了,在网上买了两个带芯片可焊接插头,自己试着更换。卖家提示要控制焊接温度不超过250度,我没有控温电烙铁,只好控制焊接速度,先把线分别挂锡,再把插头上的四个小焊点挂上锡,带上花镜当放大镜,屏住呼吸一下一个,焊点外形不太好看但插在手机上好使。最后用热熔胶粘上外壳,虽然没有新的好看,但成本只有几毛钱,省了几十元钱。

网友A:
带芯片可焊接插头哪有卖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芯片可焊接插头哪有卖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淘宝上就有,几毛钱一个

楼主:
在手机里找到了当时的照片

网友:
貌似我还几个,不看贴都忘记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真是啥都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