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对付蚊子最安全、环保、省事的神器就是它了!

楼主(2019-07-12):
对于防蚊,蚊帐是最安全、环保、省事的,想必应该是共识哈
原蚊帐用的那种玻纤杆的,不幸坏掉了。那还是换不锈钢杆的吧,更耐用些
前天到了,马上装

原纸箱包装,这个要差评(原因如后)

与时俱进,快递单上也有垃圾分类提示了

内容

安装指南

不锈钢管,忒薄,部分管口已经摔变形了,还得矫形

脚撑和三通

先分类管子

矫形后组成长杆

蚊帐挂钩等配件

套好带子,末端也打个结

夹入最上一节不锈钢管后不会被拉掉

脚撑折弯个小角度

压在床腿下,有弹性会感觉更紧点(也许是心理作用)

装上三通

准备上床了

搭好架子

套蚊帐反而最麻烦,不过总算搞好了

整体效果还行,选的米黄,和地板比较配,关键是应该经脏点
忍受了几天蚊子,这下终于可以安心睡觉觉了

网友A:
塑料件不行啊,时间长了老化了。

网友B:
还以为是灭蚊灯...

网友C:
住宿舍,三块买了一个,用完擦个地直接扔就行

网友D:
体验一把有华盖的床,法式宫廷风格。

网友:
这是让蚊子干看着你睡觉,咬不着,活活气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件不行啊,时间长了老化了。

家里用过几副,坏的一般都是拉链线缝和玻杆,网罩本身没发现自然坏的

网友:
我们这儿环保还不错,蚊子少见。

网友:
还是容易进蚊子的。
比没有蚊帐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灭蚊灯...

电击那种灭蚊灯?大量的紫外线太不健康了

网友:
物理隔离大法好

网友:
要是我的家,我就只要上面的矩形,然后在正确位置打膨胀螺丝,吊住矩形四个角。

网友:
这个倒是比蒙古包那种宽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住宿舍,三块买了一个,用完擦个地直接扔就行

三块钱的布蚊帐?还能一物多用哈

网友:
罩着总觉得有点热

网友:
这种太麻烦了,我用蒙古包式的那种,瞬间支起,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验一把有华盖的床,法式宫廷风格。

哈哈哈,偶来当当床上的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击那种灭蚊灯?大量的紫外线太不健康了

关键是蚊子不够多的话,根本不进去。

网友:
屋内整洁无异味

网友:
我的蚊帐的玻纤杆也坏了。可以参照你这买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