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师们这两个芯片是多大的容量?

楼主(2019-07-12):
这是机顶盒上的内存和闪存,大师们看看分别是多大容量?查资料没查到呢。

网友:
下面的8g镁光    上面是emmc吧  容量不会看

网友A:
上面的是1G DDR3  32位
下面的是8G 镁光M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是1G DDR3  32位
下面的是8G 镁光MLC

这资料是在那里查到的?

网友:
我看像4季8季的

楼主:
哪位大师有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