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做的sHMIctrl真彩界面TFT白光T12焊台(已开源)

楼主(2019-07-12):
T12白光烙铁也是电子DIY中一个非常经典的项目,以至于T12白光DIY烙铁也是广大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的标配工具;T12的整个电路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温控系统,因此把代码稍微改制,就可以实现各种温控器的方案;

T12目前大多数采用12864的OLD方案在做,少数低端的还在使用数码管,为了彰显豪华版的T12,我们决定拿2.8吋的shmictrl液晶屏来做,这样显示就可以足够豪华。为了做这个项目,某宝上买了一个最低档的套件,说实话,就是买个手柄,怕烫到自己。 好了,废话不多说,上图:

利用原来的外壳做个一个支架,连接屏幕。

电路上采用标准的T12 控制:

加热部分:

PWM 信号控制MOS给烙铁头加热

烙铁头热电偶信号放大:

一个标准的运算放大电路,放大信号约200倍

电源部分:

40V以下均可以输入,转成5V,供屏幕和单片机使用 其中C12预留焊盘

原理电路图:

实际PCB以及接法

图中预留了ESP12s的位置,理论上可以做成物联网烙铁,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只是预留。

核心控制算法

有人觉得控制算法很神秘,其实很简单;

int TAD=0;    //温度AD值
int pwm=327;    //占空比一半
int setupAD=900;    //设置的AD值

void ctrl0(){
    if (TAD<setupAD-100){
        pwm=65535;    //100%
    }
    else {
        if (TAD>setupAD){
            pwm=100;    //基本相当于关闭
        }
        else{
            //自动计算PWM
            pwm=(setupAD-TAD)*65535/100;
        }
    }
}

这个函数就是控制算法,可以看到总共没有几行代码,大致的意思是每次获取温度测量的AD值(TAD)之后,调用一下本函数,根据目标AD值(setupAD)来计算一下需要加热的PWM占空比;可以看到,当TAD与目标setupAD差值比较大的时候,100%全力加热;当100以内,根据差值大小动态按比例调整PWM值;当温度超过预设温度时,给一个非常小的PWM维护,当然也可以测底关闭;当然这只是原理,实际请参见源代码,多个几个分组。

界面:

实际效果:

从80度上升到250度,实际焊接无明显降温。

50度上升到450度。

相关资料下载:
原理图与PCB https://lceda.cn/zhqsoft/shmictrl-28-t12
sHMIctrl工程文件(源代码) http://shmictrl.com/download/shmictrl-t12.sz

终于把数控电源和T12烙铁二合一了(全部资料开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05

补充内容 (2019-8-2 18:35):
最新固件发布:
1、增加了待机,支持手柄滚珠开关,滚珠开关在手柄一端接地,一端接主板sleep
2、重新优化可控温算法,以及优化了滤波算法,显...
3、回帖里有坛友们制作的成品图

网友A:
这个已经不算牛肉了,这算龙肉

网友:
这是要升天啊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主机这么高大上,手柄也要搞个高大上的

网友:
牛掰牛掰牛掰牛掰牛掰

网友:
这个烙铁跟本舍不得用呀,,得收藏起来,,没事拿出来把玩下,,

网友:
火钳刘明,又见大神作品,推荐申精!!!

网友:
非常高端!
目前应该是顶级T12!

网友B:
少数低端的还在使用数码管,看到这句话我就扎心了,我的连数码管都没有,只有一个LED灯指示工作状态。。。。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牛啊,确实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数低端的还在使用数码管,看到这句话我就扎心了,我的连数码管都没有,只有一个LED灯指示工作状态。。。 ...

握手握手 我14年买的无显示的套件现在还在用 感觉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不算牛肉了,这算龙肉

还在用白菜的只能望其项背

网友C:
屏幕很大,怎么放到外壳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很大,怎么放到外壳上呢

坐等某宝各位商家仿制,然后就有外壳了

网友:
这个这个我能说什么!这么高级只有羡慕嫉妒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