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载低音炮改家用

楼主(2019-07-12):
现有漫步者R201T08  2.1音响 一个  从车上拆的车载低音炮一个   从朋友车上拆下来的  查了低音炮是两路输入  我能不能直接把漫步者的低音线拆掉 接在低音炮上面 求解

低音炮是两路输入

低音炮是两路输入

网友:
请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A:
别。目测带功放,应该接漫步者放大之前的信号,或者直接与漫步者输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目测带功放,应该接漫步者放大之前的信号,或者直接与漫步者输入并联 ...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 低音炮上面又两个输入端口 在车上用是接后喇叭四根线 然后高转低  但是这个漫步者我意思是直接接到他的低音输出上 能否行通

网友:
功率匹配,然后接线,小音量实验

网友:
车载低音炮改家用
请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B:
可以,最好是从漫步者低音主功放前引出信号,输入到这个低音炮中。

网友:
车载低音炮改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最好是从漫步者低音主功放前引出信号,输入到这个低音炮中。

低音炮输入是两个接口 怎么接

网友:
这款漫步者不带高转低 有的款带高转低直接接车机喇叭输出就行 或直接其他音源放大后的输出 你这款不带只能低电平输入 共地的 如果接2.1的低音输出 需加高转低 或者从功放板引出低电平 或者自己制作电平匹配 可以从刚找上找电路图 好点的是音频变压器 差点的就是电容电阻衰减电路  但是我的建议很容易实现就是 弄一条2莲花口转4莲花口的转接线 将2.1输入和低音炮输入并联即可 或者自己做一根。而且对高音要求不高的话 2.1可以不要了 低音炮可以调出全频 也可以纯低音 你自己取舍

网友:
低音炮一般不需要立体声,这个两路输入很可能是并联的关系(没看到内部电路,猜的)

网友:
这个低音炮需要非常强劲的12v电源,从接口上看,电脑电源是最合适的。你应该是把漫步者未放大之前的低音线接到你这个低音炮上

网友:
看一下功率,如果相似可以,否则容易烧

网友:
·············搞个atx供电 关键是你要看看是低频输入还是全频输入

网友:
两种接法:
1.把漫步者的低音信号衰减后给车载低音炮,车载低音炮需要合适的电源。
2.把漫步者的低音信号直接到车载低音炮的喇叭上,需要打开低音炮接喇叭并且断开里面的功放,这样不需要电源。

网友:
直接输入全频信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