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TK手机刷IMEI方法

楼主(2019-07-12):
修改方法:在拨号界面输入*#*#3646633#*#*进入超级工程模式,右划选择第二项connectivity(活动) →选择CDS information选项→选择Radio information 选项
        进入该页面后在最上方会有一个AT+的一栏,在该栏后面输入E,在下边的选择栏选择EGMR=1,7,""选项,以把IMEI修改为111111111111111为例(必须为15个不连续数字),在后面两个分词中输入111111111111111,也就会出现AT+EGMR=1,7,"111111111111111",最后在AT后边加上一个空格。最后点击SEND AT COMMAND选项(如果在弹出的英文字母后显示error就是忘加空格了,ok即修改成功),在最后立即重启手机,IMEI修改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刷了有啥用???

楼主:
丢了就得刷

网友(2024-01-09):
酷比魔方掌玩,用的g99芯片,进入超级工程模式,右划选择第二项connectivity(活动) ,找不到CDS information选项,是用mauimeta,按教程修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