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飞科FS376剃须刀,14500锂电池没有用几次就报废,网上说是它的通病。

楼主(2019-07-12):
拆解飞科FS376剃须刀,14500锂电池没有用几次就报废,网上说是它的通病。
电池负载不行

网友:
路飞,你那烤串能远一点吗?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是电池质量还是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没用过锂电的剃须刀,壳下显示倒是挺特别的
等牙膏ing

网友:
换电池价格保护板比较好。。。。

网友:
这个有质保期的吧?用几次就坏,找店家或者售后啊~

网友:
怎么也要来个飞利浦呀

网友A:
飞科的镍镉电池就很容易漏液坏掉,改了锂电还是不行,飞科的品控真差。

网友:
剃须刀都带屏的?要不要这么复杂?

网友:
同事在京东买的差点一年换一个,连换3年了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电池质量不行吧

网友:
背景太花了!!!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18650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买过两次飞科的,电池都不耐用,就再也不买了,现在用飞利浦的很好用,也不贵一百多,剃须的感觉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的,飞利浦刀头的感觉很舒服

网友:
也买了个同款,显示屏不错,但刀头比飞利浦那就差太远了,还是用我20年前的飞利浦舒服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电池开始用到还好,应该用了一年左右,后面用充电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自己买个电池换上也差不多充电用不久,这货待机电流比较大,所以不用放在那也一直耗电,后面火了把电池跟板子都拆了,直接5V电池供电,手机充电器充电宝都可以用。

网友(2019-09-15):
我也有同款,拆修过一次,电池充不进去! 我弃用原装适配器,感觉是适配电源质量不好,

网友(2020-05-03):
引用 网友A:
飞科的镍镉电池就很容易漏液坏掉,改了锂电还是不行,飞科的品控真差。

飞科就是垃圾 .我买的飞科最短就用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