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0/5A互感器拆解

楼主(2019-07-12):
外观不错,以为什么好东西,拆开凉了

网友A:
中间是铁芯吗?怎么还生锈了

网友:
没看明白。互感器的线圈难道要流过大电流?需要这么多线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是铁芯吗?怎么还生锈了

这估计是铁皮,5层

网友:
里面估计是铁芯?以前用磁芯绕过一个高频的互感器等牙膏ing

网友:
真够山寨的了

网友:
以前在高低压柜电气公司做过经常安这东西但是没拆开过,这些小的很好安装甚至都不需要固定直接把线从圆孔穿过再接接线柱的线就可以了,那些大的互感器几十斤

网友:
谢谢分享。媳妇的戒子材料有了,赶快打戒子去。。。。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铜线了吧

网友:
第一次见拆这种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铜线了吧

这是铜线的

网友C:
以前发烧绕环牛又没有铁芯,就拿500A的互感器的铁芯拆了后重新绕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发烧绕环牛又没有铁芯,就拿500A的互感器的铁芯拆了后重新绕环牛。

绕环牛是个好办法,本来也是这东西做的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里边是个大环变铁芯啊?还有铜线,发财了。

网友:
里面烧糊了么哈哈

网友D:
怎么只有2接线,仅初级?次级2圈呢?有表,没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只有2接线,仅初级?次级2圈呢?有表,没这器。

看到的是次级,初级线圈从洞口穿过,一般来说就几圈

网友:
一看评分那么多,就知道是数码帮帮团大神的帖子,对我来说,只有电阻有点用

网友:
謝謝分享  大图看着眼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