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搬运工]慧荣免量产分区,更换ISO,写保护工具SMITools。

楼主(2019-07-12):
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dFOquT86gVwEILf6XAKuw
提取码:15g3

教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4874

我不是知识的创造者,我只是知识的搬运工!

网友A:
新版本嗎?可以支持3280/3281?
sky文的版本不行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嗎?可以支持3280/3281?
sky文的版本不行丫

刚试了下,不支持3281,看来还是原来的版本,没更新。

网友:
感谢分享!!回头试试看效果

网友B(2020-03-11):
3281有免量产更换cdrom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有免量产更换cdrom的办法吗

没,通过改cid看看能实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有免量产更换cdrom的办法吗

改CID,将分区类型改为usb-zip,然后用UltraISO将镜像烧进去,然后再将分区类型改为cd-rom,不知道此法是否可行,不过也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我以前电脑WIN7可以用的,现在换固态装了WIN7倒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CID,将分区类型改为usb-zip,然后用UltraISO将镜像烧进去,然后再将分区类型改为cd-rom,不知道此法是 ...

这个方法试了,一改就提示数据有问题

网友C(2020-05-11):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试了,一改就提示数据有问题

看无忧论坛的教程,改为USB-ZIP后,不用管数据有问题的提示,用UltraISO将镜像直接烧进去(RAW格式),再改为CD-ROM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无忧论坛的教程,改为USB-ZIP后,不用管数据有问题的提示,用UltraISO将镜像直接烧进去(RAW格式),再 ...

这样改了之后,烧写进去的文件完整吗

网友(2024-01-12):
慧荣SMI的UDiskToolBar免量产 加密分区  光盘启动分区软件,怎么用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