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视机 电源板烧反复电阻

楼主(2019-07-12):
刚接手一台飞利浦的电视机,朋友反应播放的时候啪的一声就没反应,才开发现电源板一个0.33的电阻烧掉了,直接拆了一个换上去也是烧

求解,接下来是该测量哪个位置,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哪里有大的短路吗?

刚开始学维修,还只是出于换板子的阶段,开开摸索修元件,求大佬告知。

网友:
换个大W的水泥电阻上去,看他还能烧不?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坏了吧,查查MOS和电源芯片

网友A:
这个是驱动管的限流电阻,这个爆了  驱动管肯定也短路了。检查一下外围还有没有其他元件坏了,换好元件再串联一个灯泡开机

网友:
这个坏,场效应管很可能坏,电源管理也不保险。修电源是一系列的,单换某一原件不行的。

网友B:
我觉得是开关管坏了,经常有人自己电气保险管坏了,自己买个保险管回去换上几乎都不能好

楼主:
测量的时候通电不会造成其他元件烧毁吗?  不通电貌似也测不了,
有大佬愿意带徒弟吗?

网友C: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下电阻上面的三脚贴片 应该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下电阻上面的三脚贴片 应该短路了

指的是绿圈的这个吗? 测了1 3 脚, 有2.1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开关管坏了,经常有人自己电气保险管坏了,自己买个保险管回去换上几乎都不能好 ...

测过保险丝。没断

网友:
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驱动管的限流电阻,这个爆了  驱动管肯定也短路了。检查一下外围还有没有其他元件坏了,换好元件再串 ...

准确的叫法是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它后面肯定有损坏的元件,跑线路测量下,确认没有损坏元件以后,串接灯泡通电~

网友:
坏这个电阻。呵呵呵,重点检查开关管,驱动芯片,还有就是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这个电阻烧了,几乎不可能换个就会好的。楼主有没有开关电源电路板的维修经验???万能的灯泡大法是修电源的必备品。。

网友:
开关管,芯片,所烧电阻到芯片的几百欧电阻,还有开关管G极电阻、二极管,基本都烧了。慢慢查吧。

网友:
烧了0.22 欧姆的电流检测,开关管必烧,驱动芯片估计也烧了。

网友:
开关管,驱动芯片,PWM到开关管线路要查,开关管的快恢复二极管要,查输出整流管也要查,可能运气好换个开关管就好了,也有可能坏了一堆

网友(2019-08-17):
这个电阻烧了基本mos和电源管理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开关管坏了,经常有人自己电气保险管坏了,自己买个保险管回去换上几乎都不能好 ...

哈哈,确实……保险一挂基本都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