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升级 dell也够节约

楼主(2019-07-12):
最近感觉双核不够用了 升级下: cpu从 双核g3250升级到 四核i5 3570     主板 华擎b85 换  戴尔 b75 。  旧的咸鱼卖了。  置换差价cpu  i5  280-180=100元     主板 168-110=58元  合计升级费用158元。

楼主:
戴尔的 做工不错 好像是4+1项供电?  bios非常弱智,连温控选项都没有 。    华擎的供电缩水 但是bios可玩性较高。

戴尔的南桥是裸露的 我直接买了个 散热片+硅胶导热垫怼上去。 日常从60度降温到50度了。但是南桥位置设计的不好,刚好被全封闭的涡轮显卡压住。就这样吧 不知道  时间久了 散热片会不会掉下来 碰到主板短路?(我直接导热硅胶怼上去 没上螺丝)

网友:
电脑几乎不开机了

网友:
B85换成b75,没升级啊。

网友A:
没看明白。“主板 华擎b85 换  戴尔 b75”,到底是谁换谁呀?也有5楼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主板 华擎b85 换  戴尔 b75”,到底是谁换谁呀?也有5楼的疑问

从intel 四代换成三代需要换主板  三代主板 垃圾货太多 选的dell 公司拆机件。

三代的i5 四核性能和四代i5 差不多 价格只要差不多一半。  四代cpu 现在价格比较坚挺。

网友:
越升级,代数越降了

网友B:
B75没B85稳啊,当然看RP才是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intel 四代换成三代需要换主板  三代主板 垃圾货太多 选的dell 公司拆机件。

三代的i5 四核性能和四代 ...

喔,原来如此,退代升级,逆向思维,性能提高是硬道理

网友C:
四代是CPU内集成VRM电源,目的是简化主板电源设计,你拿个dell的四代主板,会发现供电也”缩水*了

网友:
办公用跑个XP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了一头水··
懒的理解了···
没看懂~不懂就不懂吧!

网友:
加200换4570,主板不用换,楼主这神操作。。。。

网友D:
太会过日子,买来卖去真闲

楼主:
引用 网友B:
B75没B85稳啊,当然看RP才是第一

b75 主板翻新的太多了 就选了个品牌机的 不过bios太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代是CPU内集成VRM电源,目的是简化主板电源设计,你拿个dell的四代主板,会发现供电也”缩水*了 ...

学习了,怪不得b85很多三相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会过日子,买来卖去真闲

工资全部上缴。只能省着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