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降低华硕主板温度有效案例

楼主(2019-07-12):
主板华硕B75-V,温度一直都在40-50度的样子,老觉得温度高,今天在家闲着没事就把它拆下折腾下,去掉撒热片上面的华硕logo铝牌子,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看着就是好看,实际影响热气流通过,就拆下它,背面是胶水沾上的。随后拆下主板散热片把自带的硅胶片刮掉,换成导热硅胶【可以固化的导热胶,用硅脂担心振动磕坏芯片,还要保持散热片的稳固性】完事装好看主板温度下来10度,哥终于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楼主:
论坛改版后发图片还费劲,不传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虽然有点高,但是不影响使用~

楼主:
现在论坛为了减少服务器宽带压力,图片改外链了,太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论坛为了减少服务器宽带压力,图片改外链了,太麻烦

可以上传,而且可以传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传,而且可以传大图

可以个屁,发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传,而且可以传大图

只有一个输入图片地址的 选项

网友B:
很正常呀,我都这样
硅胶 把减震垫都爆 脆化了 一碰就成沫了
硅胶我用酒精99%洗都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个屁,发不了图片

不是个屁 。是你不懂 。。现在可以上5M的图片了 爽歪歪。。。看来要和楼主一样改一下 。。我现在动不动就50多度的 能用但看着。。。。。。。。。。。。你去看看 蛓尔 HP 等原装机都是把 铝散热都省了的 。。。说明哪个IC 不怕高温??

网友C:
用高级模式,可以传图片的呀,没啥难度,QQ截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级模式,可以传图片的呀,没啥难度,QQ截图就行了。

发帖界面所有图标点了都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级模式,可以传图片的呀,没啥难度,QQ截图就行了。

找到问题了IE11浏览器的问题,QQ浏览器正常

网友D:
Z77表示,热天60+,以前还说弄个小风扇散散热,后面一直用了6年多一直没事,其实一开始cpu是下压的大散热器能兼顾桥散热的,整体风道就不好换了

楼主:
可以传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Z77表示,热天60+,以前还说弄个小风扇散散热,后面一直用了6年多一直没事,其实一开始cpu是下压的大散热器 ...

我的是侧吹,不对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呀,我都这样
硅胶 把减震垫都爆 脆化了 一碰就成沫了
硅胶我用酒精99%洗都费劲

洗板水好洗的

网友E:
40-50度的芯片,真的不算是热了
很多品牌机的南桥芯片都是果体,温度高的手完全不能碰,也稳定使用的好好的
所以有个散热片,应该就行了,毕竟南桥芯片TDP没有几W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50度的芯片,真的不算是热了
很多品牌机的南桥芯片都是果体,温度高的手完全不能碰,也稳定使用的好好的 ...

凉快了心里舒服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