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00瓦微波炉变压器220v端绕阻端电阻有多大啊

楼主(2019-07-12):
我想做个点焊机  自己拆高压端绕阻碰了下220v端绕阻不知道是不是碰短路空载电流就5A了,发热厉害,想知道220v端的电阻有多大,想确一下是不是短路了不行了我就拆了重新绕一下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一般是800W的,直流电阻4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一般是800W的,直流电阻4欧姆左右。

谢谢啦现在4.2左右刚才我逗了几圈可能短路的地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一般是800W的,直流电阻4欧姆左右。

我这个3.5欧吕线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