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上个世纪90年代格力窗式空调

楼主(2019-07-12):
话说窗式空调除了体积小没什么优点。噪音大,又费电,制冷也慢。当然质量还是很好的。就是这种话说不制冷,开机压缩机没启动,拆开换个新电容试试。拆开是这样的换上新电容换了电容压缩机启动了,但吹出的气不冷!应该是没氟了。
这种窗式的不好维修,加氟没口加,得全拆完才能加。压缩机坏也要全拆。所以没有维修的价值,反正空房间那么多,那么多,把空房间的拆下来换就好了。
以上是老员工说。
我觉得如果要修的话应该能修好,麻烦,没有修的价值是因为懒得动手。维修过的老师傅出来说两句,这玩意好修吗?

网友A:
老东西,看着就厚实,不像现在都是“精华”

网友B:
没有加氟口叫什么事,修,就当修个冰箱冰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东西,看着就厚实,不像现在都是“精华”

现在以赚钱为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氟口叫什么事,修,就当修个冰箱冰柜的

就是没有所谓的二三通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氟口叫什么事,修,就当修个冰箱冰柜的

这种机器很小,就是自产自销,鼓风机和外散热甚至是同轴两扇而已。

一般都是焊死的没有加氟口,除了有换热器破损一般也不会漏。

网友C:
我家以前有个这个,拆掉之后一个大窟窿。。。。。。。。现在拿一堆书堵住。

网友D:
你测一下压机的工作电流,看压机是否工作了,如果电容不行压机没有工作,那不冷也正常。

如果判定压机工作,还是不冷也确实没有维修价值了,冷排什么的搞起来很麻烦。

费电是相对的,这东西的应用面积很小,非要带那么大的屋子。    你展示这种是5平方使用的,9平方的比这个大一圈。

这种是9平方到15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以前有个这个,拆掉之后一个大窟窿。。。。。。。。现在拿一堆书堵住。 ...

为啥不用气泡砖砌上算了。

网友:
好多年没看到这种的了。印象中是非常吵的。

网友E:
这种空调当个除湿机应该很不错 矿坛我记得有一阵还卖过全新的

网友F:
里外全面勤洗一下,特别是铝翅格栅。这种很少会漏氟的,看看温控时间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以前有个这个,拆掉之后一个大窟窿。。。。。。。。现在拿一堆书堵住。 ...

可以用隔板加海报,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空调当个除湿机应该很不错 矿坛我记得有一阵还卖过全新的

现在还有买吗?问题是费电不说还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一下压机的工作电流,看压机是否工作了,如果电容不行压机没有工作,那不冷也正常。

如果判定压机工作 ...

欢迎探讨!压缩机启动了,就是不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外全面勤洗一下,特别是铝翅格栅。这种很少会漏氟的,看看温控时间不是好的。 ...

那是,用十多年都没加过氟

网友:
这种很受流动人口的欢迎,因为方便搬家

网友G:
这个制冷效果贼强啊 ,噪声的话如果按照按照要求,其实噪音可以接受的。

国内基本上就是挖个洞,塞进去,边上封起来,肯定有声音的。

这玩意新的现在还很多出口的,对于不需要制热的地区,这玩意效果秒杀现在的单冷空调,而且没有外机掉落的风险,维修也方便。

我见过3匹的窗机,那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制冷效果贼强啊 ,噪声的话如果按照按照要求,其实噪音可以接受的。

国内基本上就是挖个洞,塞进去, ...

是,看地方,个人需求。
3匹?那得多大多重?

网友:
今年年初一直想买个装地下车库里夏天用,最后作罢,因为发现地下车库三伏天都冷的呆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