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汽车仪表背光不亮(siemens vdo)

楼主(2019-07-12):
Led灯背光,有几处不亮的了!但有时也全亮
拆下的过程就不发了,这里只拆仪表
按说是不应该坏,实际电流才7毫安啊,但有有个就是金线不通,按黄色果冻还能亮的,这个led就是板上好的,用万用表2极管档点亮度比我手里的各种功率新的旧的都暗。

红圈位置不亮,黄圈位置暗

西门子生产,vdo什么意思?
背面卡扣,还是比较好拆的,轻轻掰就脱钩了

4个电子表,线路板背面无线路

镜面,镜片内侧有一点点灰的

准备拆指针,拆一半戴手套去了,指甲一划一条印子

留意下针的位置

比较紧,黑帽在2个针插入指针,再头上烫开,拆时一边就开了,还好按到底是紧的!不然拆过后开着怕下来了

表面,留下油了,一会再擦吧,划痕没办法了,布擦会轻点

红圈里测量是坏了,按果冻能亮

对应位置,黑的那里坏了,红的是2串里边的,也就不亮了

怪异的形状,实际电流才0.007a,3档下电流,怎么就断线了呢,这led指针表上去基本没亮光,不像手里的其实的,10k档都行亮

拆下的两个坏的

这两位置,有两张拍糊了

白圈里的移到这边用

这是换上的,侧装着,还好,同电流下好像亮点呢

对比下大小,留了点pcb的,这led有2个脚好像是不通电的

插上电线,车门没关上,有灯亮了

开小灯,完美,更亮吧,实际装好后不明显

复原装好,然尔这样了

在车上慢慢调

怠速下

熄火后
拆面板过程,一个卡子掉了,找了1个多小时,拆其它板子什么,最后在副驾驶位的地板(不知是不是这样称呼)下找到了

网友:
赶上直播啦哈哈插楼

网友A:
楼主换个手机吧,每一张都虚焦,我相信不是你的技术问题,是手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个手机吧,每一张都虚焦,我相信不是你的技术问题,是手机不行。 ...

光线不够,要的曝光时间长,然后就

网友B:
西门子威迪欧 惠州产的 目测宝来的

网友:
v3菱悦,东南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威迪欧 惠州产的 目测宝来的

猜错了,哈哈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C:
vdo就是西门子生产的汽车配件品牌,好像西门子现在已经把vdo卖了,

网友:
看这个风格,应该是奇瑞的车。是瑞虎3?

网友D:
这个是铃木的雨燕,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现在西门子VDO已经变成大陆汽车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铃木的雨燕,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现在西门子VDO已经变成大陆汽车电子了。 ...

居然移到这来了!同门行业,两轮组的!哈哈,平时就是拆散一台车再装回来!有时别人拆的,装回来麻烦点

网友:
楼主强大牛逼威武吧拉吧拉

网友:
我也动手换过派力奥的仪表背光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do就是西门子生产的汽车配件品牌,好像西门子现在已经把vdo卖了,

汽配夕阳产业,卖来卖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汽配夕阳产业,卖来卖去。

没办法vdo耐久度很一般性能功能也只是中规中举,研发资本也没有大力投放最后下场就只能现在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vdo耐久度很一般性能功能也只是中规中举,研发资本也没有大力投放最后下场就只能现在这样了 ...

现在都成软件的事了,一块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成软件的事了,一块屏解决

全液晶仪表盘并不好玩,真实感比较差跟,还会死机什么的。。。。

个人比较喜欢雷车的ISF跟LC仪表盘,机械与液晶结合,,宝马的合拼仪表盘也不错,我个人还是喜欢机械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o就是西门子生产的汽车配件品牌,好像西门子现在已经把vdo卖了,

现在叫德赛西威,我同学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