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F30型万用表的动圈霉断了

楼主(2019-07-12):
MF30型万用表的动圈霉断了,哪位朋友有多余的可以转让吗?

网友A:
换数字表吧,除了机械表*10k欧姆档是10V测试电压,其他都不错,关键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数字表吧,除了机械表*10k欧姆档是10V测试电压,其他都不错,关键也不贵, ...

数字表有的,这个当怀旧用的。

网友:
老家有一台 MF47好像是,,,玻璃压裂了,,其他都正常。。。当年要50大洋,几个月的泡面赖

网友:
我有一个好的,就是线路板有机玻璃板断了

网友(2020-04-22):
Mf30型万用表动圈为什么用10K档测量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