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谁能告诉我这个开关是怎么回事,一按就短路?

楼主(2019-07-12):
已搞定,马达没拆的原因

如图,开关是正常的,接上电池就可以正反转。以下属于蛋疼行为

用万能表蜂鸣档测试,开关无论按进或退,正负极直接短路???

网友A:
马达断开测量一下

网友B:
都分开,单独测量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断开测量一下

厉害,搞定了,原来马达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分开,单独测量不就知道了?

搞定,马达拆了就好了

网友:
马达的阻值本来就很小

网友:
看这个121成色还不错 ,带电机测量当然短路了

网友:
除了马达电阻小。。停止的时候开关该是吧马达短路的  能耗制动

网友:
121重出江湖在哪里买的

楼主(2019-12-23):
咸鱼买的,不贵就8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