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大华网络高速球机,附拍摄截图

楼主(2019-07-12):
新版论坛第一次发帖,大伙多多支持
此球机是前不久从隔壁论坛收的,大华网络高速监控球机,200万高清,夜视红外100米!因为刚收到时里面水平旋转法兰固定螺钉断了两颗(暴力快递所致)所以拆机维修。螺钉淘宝买的。拆开后全面保养了一下,做工个人认为很好!最后顺带拍摄截图,我是用手机远程查看,手机端安装海康萤石APP,可以控制镜头水平360度连续旋转,垂直忘了多少度,镜头20倍光学变焦+12倍数码变焦。看图吧。。。

next

楼主:
接上面

暴力快递导致断掉的螺钉,就剩冒了。最后用钳子拧出。

楼主:
球机设置的参数很多也详尽。

调节红外参数,我不懂就百度。。。

漆黑夜晚,开红外,此屋顶距我家约100米,感觉清晰度还不错。

下图是手机端远程查看,人在广东,球机安装在老家湖南阳台上。今天下雨,视线差点。

田里是因交通事故而遗弃的货车和出租车各一台,各亡一人!开车的朋友慢点开总是好的!

公路上车,牌照可看清,晴天更清楚,能看见驾驶员脸!

全部发完。。。!

网友A:
?????大华摄像头接入海康萤石APP是什么骚操作

网友B:
哇塞!不错呀!多少钱我也想要一个!
卤煮把它送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华摄像头接入海康萤石APP是什么骚操作

海康录像机接好摄像头(需支持协议),选海康协议。再手机安装海康萤石APP,绑定录像机就OK鸟

网友C:
大华摄像头接入海康萤石APP是什么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不错呀!多少钱我也想要一个!
卤煮把它送我吧!

上次是3百多收的,参数设置挺烧脑。
想得美

网友C:
顺便告知下 这个200W的网络摄像头多少钱入手的

感觉POE是带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华摄像头接入海康萤石APP是什么骚操作

海康录像机接好摄像头(需支持协议),选海康协议。再手机安装海康萤石APP,绑定录像机就OK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告知下 这个200W的网络摄像头多少钱入手的

感觉POE是带不动吧

3百多。POE带不动,这球机是独立24V交流供电,24V直流也可以。电流不少于3A。

网友D:
大华的产品还是可以的~

网友E:
这种球机一般是公安监控用的。你居然装在家里
新的大几千块,手头只有海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康录像机接好摄像头(需支持协议),选海康协议。再手机安装海康萤石APP,绑定录像机就OK鸟 ...

协议能对吗。。。。

网友C:
装一个 在窗户口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别人窗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 在窗户口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别人窗口了

带调焦的,可以看到你脱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华的产品还是可以的~

是的,其实跟海康不相上下。这次贸易战中,万恶霉帝国佬都把这两家加入他们制裁清单,因为他们在全球监控份额相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球机一般是公安监控用的。你居然装在家里
新的大几千块,手头只有海康的。。。
...

据上家说是安装在高速路上的,原价1万多,这是12年的产品,在当时应该也算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能对吗。。。。

可以的,大厂产品都有统一行业协议,只是某些小细节调整的功能会阉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