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这个降压模块效率也太低了

楼主(2019-07-12):
之前用的XL4005给LED灯做恒流驱动,9.1V 1.8A下模块只是温热,40多度,散热片都不用加
后来那个4015模块不知怎么的坏了,就买了个便宜的2596替换
结果发现同功率下不加散热片,开机才5分钟,2596的表面温度已经接近90度了
赶紧给加个散热片再试,开机10分钟,温度还是到了70多,而且我的散热片是用导热双面胶黏的,怀疑内部温度还是在90以上
10分钟都这样了,这两天天气还只有27度左右,要是30多度的天,再连续工作一个小时,怕不是加散热片都会有一百度以上
感觉没法用了啊,空间限制也放不下更大的散热片

而且2596还有个特别烦的地方,调节恒流到某些功率的时候会让电感发出刺耳的滋滋声,4015才贵了2块钱不到,这些问题全都没有,加散热片的功率感觉能是2596的两倍

现在我在纠结要不要再买个4015模块替换掉它,真的是浪费钱啊

网友A:
据说这个模块的芯片假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模块的芯片假的很多

不是据说,是事实

还是看下规格书,确定模块是否达标

网友:
我也有这两个模块,感觉2596在500ma左右还行,再高就发热明显,要加散热,压差越大发热越高

网友:
这种通用的模块设计的时候为了广泛适应各种电压,效率可能落在你没用的电压,电流范围上。

网友:
温度高只是对人感觉,实际工作在180度没啥事

网友:
2596假的吧,3a妥妥的!

网友:
假的相当多   有的温度正常 有的温度异常高

网友:
我也买2块2596,小电流升压,发现效率太低,丢箱子没用了

网友:
负载有图吗?

网友:
2596只能用于小功能降压,10w左右。9.1x1.8=16.38w,你说超负荷工作能不热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模块的芯片假的很多

淘宝上全部是国产

网友:
大概10几年前买了一个。3A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便宜的2596圈起来。。。。,不该省的不能省。

网友:
建议XL2596降压和XL6009升降压,我以前弄过LM2577升降压,但是调对电压接了几次白炽灯小电珠,已经烧芯片无输出。好像正品的LM芯片应该有过热切断保护,但是山寨的不仅小芯片晶圆,而且连任何保护都没有,得依赖电流合适的PTC等保护元器件。

网友:
用了很多块lm2596,也是感觉发热比较严重,只要超过1A就感觉明显发热,但是谁叫价钱便宜啊,2块钱的东西,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网友:
2,3年前玩过了,玩在还使用中3A没问题。是哪个电感不行。发热是电感。2596蕊片根本不热。
找我贴子。

网友:
2596达不到电流和发热你就当他是2576得了,换电感 电感的电感量和频率不够.

网友:
你没看XL4015的广告词是怎么写的,远超LM2596

网友:
后来者居上,哪个先出来?